相同单片机数码管代码天祥可以实现功能,普中实现不了功能。纯小白,求大神指教

楼主:
代码: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uchar code wei[]={0xFE ,0xFD, 0xFB, 0xF7, 0xEF, 0xDF, 0xBF, 0x7F};
sbit DU = P2^6;
sbit WE = P2^7;
uint Display_Buffer[3] = {0,0,0};
uint Count =  456;
void DigDisplay(uint i);
void delay(int z);
void main()
{
        int j;
        for(Count = 0;Count < 60; Count++)
        {
                for(j = 0;j < 100; j++)
                {
                        DigDisplay(Count);

                }

        }
}
void DigDisplay(uint i )
{
        Display_Buffer[0] = i/100;
        Display_Buffer[1] = i%100/10;
        Display_Buffer[2] = i%10;

        WE = 1;
        P0 = wei[0];
        WE = 0;
        DU = 1;
        P0 = duan[ Display_Buffer[0] ];
        DU = 0;
        delay(2);

        WE = 1;
        P0 = wei[1];
        WE = 0;
        DU = 1;
        P0 = duan[ Display_Buffer[1] ];
        DU = 0;
        delay(2);

        WE = 1;
        P0 = wei[2];
        WE = 0;
        DU = 1;
        P0 = duan[ Display_Buffer[2] ];
        DU = 0;
        delay(2);
}
void delay(int z)
{
        int x,y;
        for(x=50;x>0;x--)
                for(y=z;y>0;y--);
}

实现功能是数码管前三位从0-60依次显示。天祥单片机能实现功能,普中开发板只有第一位在0和8之间跳。求大神指教
万分感谢

网友A(2021-10-09):
也不知道你是哪块天祥,哪块普中,最大的可能就是引脚定义不同,锁存器不同。硬件电路不同,代码肯定不能直接套用的。

网友B:
看清楚他们用什么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清楚他们用什么芯片??

都是同一块stc89c52

网友D:
试想一下如果板子代码都相同了还能赚到么

网友E:
单片机程序是要针对相应的硬件环境的,看来你的基础还需要加强。天祥

普中

普中 A6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程序是要针对相应的硬件环境的,看来你的基础还需要加强。天祥

按 6楼 提供的这个图纸看, 一个用的锁存器驱动位码, 一个用的38译码器驱动位码,你程序直接移过去,绝对是跑不起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程序是要针对相应的硬件环境的,看来你的基础还需要加强。天祥

大神 我刚学单片机才两三节课

网友F(2022-01-05):
慢慢学不要急,先学会抄偷

网友G:
单片机是软件、硬件适配非常紧密的,与常见的纯PC端的软件不一样,PC软件只要安装好了,甚至只要CPOY过去就能用的。单片的的外围IO不一样、器件用的不一样,都可能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