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stc15单片机控制编码器如何读取值?

楼主(2021-10-09):
最近在研究带编码器的直流减速电机,看了好多资料都不晓得怎么读取编码器的值,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一般有下面几种方式,具体要看你的电路和电机规格书。
方法1:用2路捕获来分别检测AB相脉冲。
方法2:用2路外部中断+时钟来检测AB相脉冲。
方法3:AB相串电阻后再并到一个单片机AD输入口上,使用AD扫描检测AB相脉冲。这个要求扫描时间间隔要小,具体根据你最大的转速来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有下面几种方式,具体要看你的电路和电机规格书。
方法1:用2路捕获来分别检测AB相脉冲。
方法2:用2 ...

请问如果用两路捕获是用定时器捕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用两路捕获是用定时器捕获吗?

捕获,一般是指CCP,
当然,基于定时器T2的CAP也可以

网友C:
外部中断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捕获,一般是指CCP,
当然,基于定时器T2的CAP也可以

好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外部中断也可以。

我用两个外部中断老是出错,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