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系列 实现us微妙级别的延时 怎么写程序

楼主(2021-10-09):
STM32l431系列  实现us微妙级别的延时 怎么写程序

网友A:
看你的晶振速率,举例 24Mhz 晶振,那么1微妙就是24个时钟周期,那么你看看用什么指令消耗这24个时钟周期,就是1微秒了。

网友B:
delayus(){
  volatile int i=24;
  while(i--);
}

这个24需要实测修改才可以。

网友C:
系统滴答定时器延时,参考正点原子,或者根据系统时钟頻率自己写延时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