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金属探测器原理图

楼主(2021-10-10):
简易金属探测器,制作方便!详细情况图案!

网友A:
Rw的取值是错误的!不是100k而是100欧姆!这个电路确实很容易成功!探测距离大概在50mm左右(1元硬币)

网友A:
Q2可以用9012代替肯定没问题,Q1如果没有9018,可以考虑用9014代替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Rw的取值是错误的!不是100k而是100欧姆!这个电路确实很容易成功!探测距离大概在50mm左右(1元硬币)

是100k可调电位器,跟据你想探测的距离远近可以随便调节。

网友B(2021-11-26):
不错,做一看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100k可调电位器,跟据你想探测的距离远近可以随便调节。

你把100k电位器用一个1k电阻代替试一试看看能不能起振就知道了是不是100k,如果1k电阻都不能起振!那么1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