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1K08单片机程序不执行问题 求助

楼主(2021-10-10):
请教一个问题,使用STC8H1K08做一个小玩意,因为IO口不够,就没有用外部晶振,直接用内部IRC。

做之前先验证一下,写了下面这个简单的程序验证是否可用,用ISP显示加载成功。但是上电后,死活不执行。不要说WHILE没执行,就算前面的P1口也一直是低电平,不知哪出了问题,请各位大神帮助。

外围电路很简单,没有接任何上下拉,5V供电,只有P3.0与3.1口接了PL2303做ISP加载。

//#include<reg52.h>                                //声明头文件
#include <stc8h.h>
sbit BEEP=P5^4;                        //蜂鸣器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延时函数声明

void main()                                                //主函数
{
        BEEP=1;
        P1=0xff;
        P3=0;
        while(1)
        {
                Delay(1000);
                        if(BEEP)
                                BEEP=0;
                        else
                                BEEP=1;
        }
}

//不准确的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
        unsigned char b;
        for(;a>0;a--)
        {
                for(b=110;b>0;b--);
        }
}

网友A:
main 里面加上

P5M0 = 0;
P5M1 = 0;

网友B:
io口模式没配置

网友C:
配置io口模式

网友D(2022-05-05):
上电时,复位时,P30P31P32不可同时为低电平,否则会进入下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