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3525不起振

楼主:
电路图附上,5脚测的一直是1.44v没有锯齿波,输出也没有反应。好奇怪呀

屏幕截图 2021-10-10

网友A(2021-10-10):
第1脚先接到第16脚试试,确保第1脚电压高于2脚电压才会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1脚先接到第16脚试试,确保第1脚电压高于2脚电压才会工作。

好的,我试试

网友C:
先看看16脚5V正不正常,再看看5 6 7元件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1脚先接到第16脚试试,确保第1脚电压高于2脚电压才会工作。

我试了一下还是不行,我给了1脚2.5V,2脚2.1v,9脚悬空。一样没有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16脚5V正不正常,再看看5 6 7元件对不对

你好,16脚5v正常但是我没用这个脚,元件都是好的

网友D:
8脚电压对不对。。

网友D:
供电电压有点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16脚5v正常但是我没用这个脚,元件都是好的

看这个元件内部示意图,5 6 7 脚要起振应该只跟VREF有关系  或  5  6  7 脚自己周围元件有关  用土点办法   5脚有电压?有的话,应该是7脚放电问题,另8脚也看下有没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8脚电压对不对。。

8脚有4.8V,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这个元件内部示意图,5 6 7 脚要起振应该只跟VREF有关系  或  5  6  7 脚自己周围元件有关  用土点办法 ...

8脚有4.8V正常吗

网友D:
用飞机夹夹住8脚和GND,用万用表监测上电8脚电压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供电电压有点低。。

给了11.5v也一样

网友D:
如果外围电路没问题,换一家芯片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飞机夹夹住8脚和GND,用万用表监测上电8脚电压变化。

不变,上来就不动了

网友B:
搞定了,放电端rt电阻太小了,10k就能起振了,可能和芯片质量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