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需要将产生的正弦波、方波、三角波在12864上显示出来

楼主:
需要将产生的正弦波、方波、三角波在12864上显示出来,请问各位大佬知道怎么办吗

屏幕截图 2021-10-10

屏幕截图 2021-10-10

屏幕截图 2021-10-10

正弦波

正弦波

屏幕截图 2021-10-10

方波

方波

网友A(2021-10-10):
这东西,普通单片机就算做出来,也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不然示波器不会那么贵了。

而且你用的还是AT89C51, 方波也就算了勉强100KHZ 或许可以达到(其实还远远不如某一个宝20块钱的逻辑测试仪),正炫波的话,5KHz都够呛……

然后来讲描点,AT89C51  只有8K吧?这正弦函数描点 你如果做成一个库的话,应该塞不下吧?

网友B:
驱动液晶,先画点,
然后由点成线,
最终出现多种波形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普通单片机就算做出来,也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不然示波器不会那么贵了。

而且你用的还是AT89 ...

这是老师要求做的一个实验,不用来搞什么

网友D:
简易数字信号发生器,带波形显示的。

网友E:
DDS芯片(AD9833),了解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DDS芯片(AD9833),了解一下

好的,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简易数字信号发生器,带波形显示的。

什么意思

网友F:
先调试打点,调通后,用坐标的形式去控制范围进行图形绘制

网友B:
实物完成的心电图波形显示,可以更改为波形显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物完成的心电图波形显示,可以更改为波形显示

可以分享一下资料吗,原理图源码什么的,我参考一下
我做过心率计,不过我只是输出心率,1602显示的,没做过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