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的定时器T2怎么打开,想通过红外来判断障碍物

楼主(2021-10-10):
想通过定时器T2来判断红外接收器单位时间接收脉冲的个数来判断障碍物,如果有障碍物P1^7=0;否则P1^7=1;   通过外部中断1来接收脉冲接收脉冲,中断一次num++,有哪位大神知道这样的程序帮忙指点一下!谢谢大神们了

网友A:
STC89C52 的
定时器2
用  TR2 = 1; 打开
定时器2中断
用  ET2 = 1; 打开

至于代码,按照板规,建议你可以考虑用外部中断,+1
定时器里  把累加结果赋值给 某个变量, 再把外部中断的累加池清零。

网友B:
通过外部中断打开T2同时num清零,单位时间=N*T2,然后看看num就行了。我只是好奇,又不能测距,为啥数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外部中断打开T2同时num清零,单位时间=N*T2,然后看看num就行了。我只是好奇,又不能测距,为啥数这个 ...

判断有无物体

网友B:
你的红外经过调制了啊?一般的有物体,就一直维持电位,只有一次触发,无论间隔多久触发计数只有1个。你要是调制了,还不能简单数数,要计算宽窄,跟遥控器那样,否则意义不大,也就是说没有抗干扰功能。

网友C:
STC的ISP烧录软件上面有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