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柱状图怎么做啊,没用过LCD12864,求指导!

楼主(2021-10-10):
现在是用电位器模拟液位,需要用12864用柱状图显示液位,简单来说就是用柱状图显示AD采集的电压大小,没用过LCD12864,跪求大佬们指导!

网友A:
用软件做出方块字模,根据AD采集电压大小做出不同的高度,类似砌墙砌多少层砖。

网友B:
度娘 lcd12864中文资料汇总

网友C:
12864驱动IC型号众多,你先把所用屏幕的功能接口调通,比如屏幕任意位置画点,读点!驱动一般都不复杂有SPI、I2C及MCU8080接口等,应用中更多的是刷新效率、解决暗影,拖影等问题!简单图形可以自己画线画图形,复杂的建议用开源的GUI库,比如UCGUI等,基本上在屏幕上能显示的控件都可以用库实现。另外,单片机做图形界面本身就很鸡肋,如果成本不是很敏感,可以用现成的可编程的组态屏、串口屏做人机界面,开发方便简单。

网友D:
卖屏的不是都有例程吗?都帮你封装有函数了。自己改一点点就可以用。画框来线之类的。应该不难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软件做出方块字模,根据AD采集电压大小做出不同的高度,类似砌墙砌多少层砖。

正解

网友F:
12864属于显示设备,柱状图属于图形算法,这是两码事。

网友G:
先学会如何在LCD上显示一个点。
去研究LCD的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