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51单片机串口程序问题(在最后说明此次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

楼主(2021-10-10):
目前需要用到51单片机串口控制单片机,但是我程序接受发送都没有问题,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希望大佬帮助解决一下非常感谢,下面是程序,
#include <REGX51.H>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temp;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sbit led3=P2^2;
sbit led4=P2^3;
void xie(char k);
void dis();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TH1=0XF9;
        TL1=0XF9;
        PCON=0x80;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void main()
{
   UsartInit();
   xie('a');
   led1=0;
   while(1)
   {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if(RI)
  {
  RI=0;
  temp=SBUF;
  SBUF=temp;
  P0=temp;
  dis();
  }
  if(TI)
  {
    TI=0;
  }
}
void xie(char k)
{
SBUF=k;
while(TI==0);
TI=0;
}
void dis()
{
          switch(temp)
        {
          case 0x01:led1=~led1;break;
          case 0x02:led2=~led2;break;
          case 0x03:led3=~led3;break;
          case 0x04:led4=~led4;break;
          default:break;
        }
}

波特率是9600

再一次感谢帮助解答我疑问的各位,本人因为不熟悉51单片机串口,所以在写串口程序的时候直接将SBUF的数据送给一个变量然后拿这个变量去判断,最后发现其实单片机是一位一位发送的,最后使用   变量&0x0f  解决问题,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改两个地方, 有反映了再讨论其他

          switch(temp & 0x03)                     <==
        {
          case 0x01:led1=~led1;break;
          case 0x02:led2=~led2;break;
          case 0x03:led3=~led3;break;
          case 0x00:led4=~led4;break;             <===
          default:break;
        }

网友B:
12M晶振加倍用9600波特率高了,误差太大。改4800或2400即可。

网友C:
  while(1)后面少了分号,能编译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while(1)后面少了分号,能编译过吗?

下面有大括号,跟后面带分号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M晶振加倍用9600波特率高了,误差太大。改4800或2400即可。

这个收发数据,数据回显没有问题,因为需要跟蓝牙通信,蓝牙最低9600所以单片机用的9600

网友A:
? 还没搞定么?按我说的那样改依然没有反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两个地方, 有反映了再讨论其他

          switch(temp & 0x03)

你好,根据你修改的有反应,目前只有0x01和0x02有反应,可以反转,0x03和0x00只能点亮不能反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根据你修改的有反应,目前只有0x01和0x02有反应,可以反转,0x03和0x00只能点亮不能反转

既然如此,我大胆的猜测一下,

你给单片机发送的数据,不是按16进制格式发的吧? 是文本格式吧? 不清楚你电脑用什么软件发的,你仔细看看软件,应该有地方勾选类似“HEX”,如果你是16进制格式发送,应该都能翻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如此,我大胆的猜测一下,

你给单片机发送的数据,不是按16进制格式发的吧? 是文本格式吧? 不清 ...

我使用的16进制发送的,根据您修改的程序只能反转01和02,其他两个点亮后就不能熄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如此,我大胆的猜测一下,

你给单片机发送的数据,不是按16进制格式发的吧? 是文本格式吧? 不清 ...

还有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temp&0x03就可以反转了这个没搞懂,51没学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收发数据,数据回显没有问题,因为需要跟蓝牙通信,蓝牙最低9600所以单片机用的9600

如果必须使用波特率9600那就必须更换晶振11.0592MHz。否则误差太大不可能正常传输信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temp&0x03就可以反转了这个没搞懂,51没学精

你一共 4个选项, 根据修改后的CASE  0~3 只有4个结果, 不管你发的数据,是什么,只要你的程序正确运行了,temp & 0x03  之后,一定能符合 4选一,所以用这个先保证程序没问题,接下来只要考虑是不是传输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16进制发送的,根据您修改的程序只能反转01和02,其他两个点亮后就不能熄灭了

按你说的,发的16进制格式, 回传也没有问题,那么,你接收到的应该也是16进制显示,不然,0x00~0x1F,在文本状态是什么也显示不了的,那么我问一下:

你程序中:
   xie('a');
你这个,接受到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必须使用波特率9600那就必须更换晶振11.0592MHz。否则误差太大不可能正常传输信息。

这个传输的数据很稳定的,就是我发送一个A就会返回一个A,目前问题应该是怎么提取出数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说的,发的16进制格式, 回传也没有问题,那么,你接收到的应该也是16进制显示,不然,0x00~0x1F,在 ...

就接收到了一个a,每次按下复位键就可以接收到一个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接收到了一个a,每次按下复位键就可以接收到一个a

那么, 说明你上位机串口助手,接收的是文本,

所以,如果,你发16进制 0x01, 0x02, 这些数据给单片机,又是怎么确认成功了回传呢? 16进制数回传的话,你上位机的串口住手压根看不到任何东西。 所以再和你确认一下,你确定你发送的是16进制的 0x01 0x02 去单片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必须使用波特率9600那就必须更换晶振11.0592MHz。否则误差太大不可能正常传输信息。

我重新试了一下12mhz,虽然能传输正确的指令,但是后面会带有乱码,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 说明你上位机串口助手,接收的是文本,

所以,如果,你发16进制 0x01, 0x02, 这些数据给单片 ...

因为我接收a使用的文本,然后发送再选中的16进制发送显示

楼主:
目前用的89c52,之前晶振使用的是12mhz现在使用11.0592mhz就很稳了,感谢大家帮助,明天测试和蓝牙通信,如果没问题的话我回反馈在下面,非常感谢大家能在百忙之中帮我解答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