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使用时间段不同的设备,需要在不同的时间段读取SD卡,请问下面的电路可行吗?

楼主:
在此处通过连接的两个不同设备的供电电平高低,控制模拟开关的6路数据线,连接到哪一路设备。主要是担心vcc进入后,由于二极管的压降,导致SD卡访问失败。

大家说说建议吧!!!十分感谢大家!!!

网友A(2021-10-11):
你这个图不全,而且图上也完全不能理解你的目的。

不过,有一点SD卡的电路应该是3.3V的,如果你是5V驱动,那么理论上需要至少两个二极管进行降压,如果你是3.3V供电,那么,一旦用了2极管电压肯定不够驱动SD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