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程序已经包含头文件了,请教各位大佬为什么会报错

楼主:
如图,程序已经包含了头文件,但还是显示undefined

网友A(2021-10-10):
搞明白了,打扰了

网友B:
大写的P

网友C:
P2,p2大小写。和我刚学一样

网友D:
引脚口线使用时大写,小写不识别。

网友E:
头文件明X去掉

网友F:
和我写的第一个程序一模一样,p没有大写

网友F:
不是这个的问题,regx52.h也可以用,是未定义错误,p没有大写

网友A:
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