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24V电机锂电池供电方案

楼主(2021-10-11):
电机额定电压24V,电机和电机控制、驱动准备做成一个便携式的整体,锂电池供电,没电用市电220V充电,求大佬给个方案

网友A:
关键的电机额定功率都不提一下,怎么给参考,小功率有专门的电机驱动IC直接驱动(DRV8872,AT8236等)!大功率就用继电器!
锂电池供电,小功率1节锂电池升压24V(AP3012等),大功率6节串联!锂电池串联充电是个麻烦且有风险的操作,搞不好电池会爆炸!

网友B:
电机额定电压24V,电机和电机控制、驱动准备做成一个便携式的整体,锂电池供电,没电用市电220V充电,求大佬给个方案

要根据你设备的电流大小,用电时长,整个设备的大小等方面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的电机额定功率都不提一下,怎么给参考,小功率有专门的电机驱动IC直接驱动(DRV8872,AT8236等)!大 ...

可能在30~60W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根据你设备的电流大小,用电时长,整个设备的大小等方面考虑。

用电的时间比较短,每次断续着用,总时长不会超过10分钟。功率30~60W,设备要一定的便携性,A4纸以内的大小,7cm高度以内。对安全性要求比较高,锂电池充电用电不能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的电机额定功率都不提一下,怎么给参考,小功率有专门的电机驱动IC直接驱动(DRV8872,AT8236等)!大 ...

这个电池会爆确实是最担心的问题,很怕考虑不周,用的场所特殊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池会爆确实是最担心的问题,很怕考虑不周,用的场所特殊性

那就用单个片状锂电池来升压实现,看你的应用场景温度也不会太高,电池保护电路做好,只要不刺穿电池,基本没问题。

网友A:
对于电池供电设备,30~60W功率已经够大的了! 只能6节锂电池串联使用,电机正反控制用几个小继电器,整体尺寸不会很大,应该还是很小巧,做到充电宝大小都可以的! 电机驱动IC就不要考虑了,发烫会很严重解决不了散热很容易烧坏!另外继电器连线设计上做好互斥保护,以免误操作!锂电池放电问题不会太大,一般持续放电1C没任何问题。充电问题,你可以设计成6节装,单节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电池供电设备,30~60W功率已经够大的了! 只能6节锂电池串联使用,电机正反控制用几个小继电器,整体尺 ...

谢谢,我会认真考虑这些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用单个片状锂电池来升压实现,看你的应用场景温度也不会太高,电池保护电路做好,只要不刺穿电池,基 ...

谢谢,我会认真考虑这个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