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矩阵键盘程序,掉电唤醒,如何正确判断键值

楼主:
接三个外部中断

网友A(2021-10-11):
中断唤醒后,将电平翻转再做一次按键扫描

网友B:
一般,矩阵键盘不接中断,就算为了可以唤醒,要接中断,最多也只接一个不会接那么多个,因为不需要每个按键都能唤醒。
然后,通常矩阵键盘唤醒,都是不判断按键,直接当误触抛弃,等到彻底醒了之后,再次有按键动作了才会去判断按键处理,就好像电脑休眠了,按空格恢复,那个空格不会出现在你打了一般的文档上的。

就是论事,你这个情况要唤醒判断按键:
P3.4~P3.7 掉电前都要低电平,这样才能掉电后唤醒。
唤醒后,先关闭按键相关的中断,然后翻转电平,判断是什么按键。然后…… (话说,中断应该不能开……,你本来按键是怎么判断的?)

网友C:
中断唤醒后,必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检测一下,是哪个键按下了,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