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光控开关制作 附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1-10-11):
声光控开关原理图带实物图。可diy led灯!

网友A:
原理是不是发帖的时候可以简单写几句!

网友B(2021-11-12):
这个原理图与实物图有差异:没加光敏电阻!若需要光控则可自行添加在【Q1 的 B极 与 E射极 之间】即可。

网友C(2022-12-12):
引用 网友B:
这个原理图与实物图有差异:没加光敏电阻!若需要光控则可自行添加在【Q1 的 B极 与 E射极 之间】即可。

受教,厉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原理图与实物图有差异:没加光敏电阻!若需要光控则可自行添加在【Q1 的 B极 与 E射极 之间】即可。

LR应该是光敏电阻的位置吧。因为负载是接在可控硅的阴极端,需要较高的触发电压。所以将光敏电阻设置在Q1的CE之间是可行的,只要光敏电阻阻值小于5K,可控硅就无法触发导通从而实现了光控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原理是不是发帖的时候可以简单写几句!

静态时,Q1在R3作用下饱和导通,Q1的C极电压(对GND,下同)近似为0,同样,LR位置如果安装有光敏电阻,则当光敏电阻阻值小于5K左右时,C极电压小于2V,这两种情况都不足以触发可控硅。由于负载接在了可控硅的阴极,所以可控硅的触发电压相对被抬高(根据负载LED的型号不同而有所区别,白光LED会抬高约3.7V,红色LED也会抬高约2.3V),当Q1的C极静态电压低于可控硅的触发电压时,可控硅不能被触发。当光敏电阻处于暗环境时,阻值比较高,Q1的C极静态电压比较高,大于可控硅的触发电压时,此时,如果咪头拾到声音信号,则通过C2耦合迫使三极管Q1退出饱和导通状态,当声音足够强时,Q1甚至处于截止状态。此时,Q1的C极电压升高通过R5触发可控硅导通,可控硅一旦导通就处于自保持状态(电流大于最低维持电流)。

网友D:
这个电路中R6似乎没有必要存在

网友E:
可控硅100-6是型号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控硅100-6是型号吗?

是的,MCR100-6,MCR100-8都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