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一个按键控制LED亮灭,按下按键LED常亮,再按一次LED灭

楼主(2021-10-11):
两个按键控制LED亮灭实现了,照着哪个方式用一个按键控制LED发现只有按下按键一的时候LED亮,且一松手LED就灭了,不能实现常亮。也没有实现一个按键控制亮灭,求大神指点,附录为原理图,图片为实验板。

#include <REG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1^0;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uchar flag_key1;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P3=0xff;
        if(flag_key1==0)
        {
                if(key1==0)
                {
                        delayms(10);
                        if(key1==0)
                        {
                                led1=0;
                                flag_key1=1;
                                while(!key1);
                        }
                }
        }

        if(flag_key1==1)
        {
                        if(key1==1)
                {
                        delayms(10);
                        if(key1==1)
                        {
                                led1=~led1;
                                flag_key1=0;
                                while(!key1);
                        }
                }
        }
}

网友A:
        if(flag_key1==1)
        {
                        if(key1==0)//<<<<<<<<<<<<<<<<
                {
                        delayms(10);
                        if(key1==0)//<<<<<<<<<<<<<<<<
                        {
                                led1=~led1;
                                flag_key1=0;
                                while(!key1);
                        }
                }
        }

楼主:
感谢,解决了,还顺便发现了另外一个方法
if(key1==0)
        {
                delayms(10);
                if(key1==0)
                {
                        while(!key1);
                        led1=~led1;
                }

网友B:
关于单片机一个按键控制LED亮灭,按下按键LED常亮,再按一次LED灭 [

建议问题解决后,便于大家学习,还应该更正自己的程序为佳。谢谢!

网友C:
if(flag_key1==1)
        {
                        if(key1==1)
                {
                        delayms(10);
                        if(key1==1)
                        {
                                led1=~led1;
                                flag_key1=0;
                                while(!key1);
                        }
                }
        }
这个部分也要是(flag_key1==0)吧,要不就是按键释放的时候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