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解读不太理解,请教一下,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变量

楼主(2021-10-11):
开盒函数和关箱那一串运算不太能理解,求指点一下是什么意思。有点不知道为啥要这样弄。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dCommand 0x01
#define PrgCommand 0x02
#define EraseCommand 0x03
#define ENABLE_IAP 0x83

sbit KEY_OPEN=P3^6;
sbit KEY_CLOSE=P3^7;
sbit GYQ_CLOSE=P1^0;
sbit GYQ_OPEN=P1^1;

sbit XG_KAI=P0^1;
sbit XG_GUAN=P0^0;
sbit DCF1=P0^2;Ë
sbit DCF2=P0^3;
sbit DCF3=P0^4;

sbit LED_GREEN=P0^6;
sbit LED_RED=P0^7;

uchar flag_ck=0;
uchar flag_int=0;
uchar flag_lock=0;
uchar flag_click;
uchar flag_open_fail=0;
uchar flag_close_fail=0;
uchar flag_value;
uchar str[]={'0','0','0','0','0','0','0','0','0','0','0','0'};
uchar flag_auto = 0;

void delay_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880;j>0;j--);
}

void SendByte(u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TI);
TI = 0;
}

void SendStr(uchar *s)
{
        ES=0;

        while(*s!='\0')
  {
                SendByte(*s);
                s++;
  }
        ES=1;

}
//打开盒子函数
void boxopen()
{
        uchar i;
        flag_open_fail=0;
    XG_GUAN=1;
    delay_ms(10);
    XG_KAI=0;
//    delay_ms(1500);
                for(i=0;i<25;i++)
          {
                        delay_ms(200);
                        if(GYQ_OPEN==0)
                        break;
          }
          if(i>24)
          {
            XG_GUAN=1;
            delay_ms(10);
            XG_KAI=0;
            flag_open_fail=1;
          }
  if(flag_open_fail==0)
        {
                SendStr("OK\r\n");
        }
}

//******************************************************************************
//
//******************************************************************************
void boxclose_key()
{
        flag_close_fail=0;
        flag_int=0;
        LED_GREEN=1;
        LED_RED=1;
        IE0=0;
        EX0=1;
        while((KEY_CLOSE==0)&&(flag_int==0))
        {
                XG_KAI=1;
                delay_ms(10);
                XG_GUAN=0;
        }
        if(GYQ_CLOSE==0)
        {
                EX0=0;
        SendStr("READY\r\n");
        }
        else
        {
                EX0=0;
                XG_GUAN=1;
          delay_ms(10);
          XG_KAI=0;
                flag_close_fail=1;
        }
}

//******************************************************************************
void boxclose_ck()
{
        uchar i;
        flag_close_fail=0;
        flag_int=0;
        LED_GREEN=1;
        LED_RED=1;
        IE0=0;
       EX0=1;
        XG_KAI=1;
        delay_ms(10);
        XG_GUAN=0;
        delay_ms(1000);
        for(i=0;((i<30)&&(flag_int==0));i++)
        {
                delay_ms(200);
                if(GYQ_CLOSE==0)
                        break;
        }
        if((i>29)||(flag_int==1))
        {
                EX0=0;
                XG_GUAN=1;
          delay_ms(10);
          XG_KAI=0;
                flag_close_fail=1;
        }
        if(flag_close_fail==0)
        {
                EX0=0;
                SendStr("READY\r\n");
        }
}

网友A:
谈思路:当你看别人的程序的时候,不管是变量多与少,你习惯性地进行全局查找,把变量的含义弄懂,然后统筹去理解

网友B:
用sourceinsight vscode一类的代码编辑工具,再多变量也不成问题,另外你这段程序也没有几个变量啊。。。

网友C:
说实话,变量真的不多,还没有模拟串口的范例变量多呢。

整个程序也就开盒,关盒, 你这么问,其实等于在问这个程序啥意思……

整个程序也不是很复杂,无非开盒然后记个数,多少时间内正常开盒的话,应该行程开关GYQ_OPEN会返回低电平,超时没有低电平说明盒子没有打开,返回打开失败,反之打开成功。 静下心来应该就能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