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声道两个喇叭在箱体里的固定位置是两侧好,还是同一侧好

楼主(2021-10-11):
左右声道两个喇叭在箱体里的固定位置是两侧好,还是同一侧好

网友A:
孔都打好了,还需要纠结么?

网友B:
这两个选择都不好,放两边的肯定不行,放一面离得太近,分不出左右声道

网友C:
最好是放在两个独立的箱子里,加倒相孔。硬要都塞机箱里面,你现在打孔位置已经是最佳选择了。

网友D:
放到两侧均匀分布会好的,这样有立体声的感觉。

网友E:
箱体中间放隔离板加隔音棉就可以搞定

网友F:

要在正面开孔,才能感觉到立体声音,如果在两侧边开孔,声音往两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