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无法仿真时,有什么比较好的工具可以知道变量值

楼主(2021-10-11):
遇到单片机无法仿真时,大家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工具分享一下。

网友A:
我一般是通过 串口打印。

网友B:
利用UART把数据发到PC。

网友C:
硬件工具叫CH340 或 PL2303, 软件工具叫串口助手,在不能仿真的前提下,80%人,都是用这两个工具配合知道变量值的。

网友D:
如果要知道对应的值,就是用串口打印出来,没有硬件串口就软件模拟一个。如果只是简单的要知道程序动向或者某个具体点,并且时延要求高,就用IO翻转+示波器来判断。

网友E:
我用IO口反转代码
如:P37 = !P37;
放到程序各处
如果该段代码有运行
IO口就会反转
简单易懂
还可以测量程序运行速度
方便优化代码

网友F:
不太清楚具体情况,不过软件方面的话可以用串口助手,我个人推荐一个hercules_328

网友G:
串口打印出数据比较直观,没有串口,就用指示灯吧,如果运行到了,或者数据对了,指示灯亮

楼主:
谢谢大家!还是采用串口助手比较方便

网友H:
值只能串口打印,或者通过LED灯指示是否你要的值。

网友I:
把串口引出来,把串口寄存器配置好,通过RS232查看变量的状态和程序的运行方法,这时候只需要将数据发送函数添加到需要查看变量的下发即可,程序执行数据发送函数就可以将变量的值发送到调试助手中,供我们查看

网友J:
除了上面说得串口打印之外,如果串口在不方便使用的时候,可以把变量通过挂接lcd显示屏显示变量值。或者需要某个特定值,变量符合就通过gpio点亮LED。

网友K:
编程软件调试可查看或使用数码管查看

网友L:
调试,如果有显示可以做在显示屏上,如果有通信就通过通信获取!串口,网络这些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