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功耗MCU,晶振

楼主:
1.晶振有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2pin和4pin,2P的晶振在设计、贴片工艺上更方便些。4脚有源晶振比2脚无源晶振好在哪里?

2.供电2.5-5.5V这也算是低功耗?我看国外的低功耗芯片供电最低都可以到1.8V

3.运行模式,100uA/MHZ这样的指标算不算低功耗,一般小于多少才算是真正意义的低功耗?

网友A(2021-10-11):
我觉得……,你并不明白什么叫低功耗。

低压 不等于 低功耗。我国电压220V, 日本110V电压,但是同样用电饭煲烧一锅米饭,他们需要耗费我们烧一锅米饭两倍的电能。所以,用电压来衡量功耗,是完全错误的。

而且芯片并不是供电电压越低越好,当芯片供电电压低到1.8V, 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你输出的高电平,也许根本无法满足某些外围配件,判断为高电平的“阀值”。
所以,很多时候不是电压做不低,而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毕竟现在网络上只要有人带个节奏,无脑喷一大把。

就大多数MCU来讲,运行功耗其实不是很重要,反而,深度睡眠功耗才是关键的。因为只要在运行一般都有外设在工作,那么,其实MCU节约下来那微不足道的功耗,在外设面前压根不值一提。

网友B:
你是不是对低功耗有误解,按照你这么说我国电能运输用的是上万伏特是不是耗能更大。电压和电能损耗没啥关系,电能损耗主要看电流。
有源晶振精度高一点,只要上电就能输出脉冲,无源晶振必须接上单片机的连个晶振脚才有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