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单片机嗡鸣器程序问题

楼主(2021-10-11):
我想在程序中添加嗡鸣器,也就是按一下按键,嗡鸣器响一声的,这个嗡鸣器程序怎么写?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i,j;
sbit led0=P1^3;
sbit k1=P1^1;
sbit k2=P3^7;
sbit k3=P3^3;
sbit LED1=P1^0;
sbit LED2=P3^6;
sbit LED3=P1^5;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函数声明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void main()
{
        EA=1;
        EX0=1;
        IT0=1;
        k2=1;
        k1=1;
        k3=1;
        LED1=1;
        LED2=1;
        LED3=1;
        //led0=1;
        while(1)
        {

        if(!k1)         //K1按键指令
          DelayMs(10);
           if(!k1)
           {

                 while(!k1)
                   {

            k1=0;
            k2=1;
                k3=1;
                LED1=0;
                LED2=1;
                LED3=1;
                 {
                   led0=0;//释放则执行需要的程序
                        break;
                 }
                   }
           }
                if(!k2)                 //K2按键指令
             DelayMs(10);
               if(!k2)
             {
                 while(!k2)
                   {
                 k2=0;
                 k1=1;
                 k3=1;
                 LED2=0;
                 LED1=1;
                 LED3=1;
                {
                     led0=0;//释放则执行需要的程序
                          for(i=7000;i>0;i--)
                                for(j=220;j>0;j--);
                     led0=1;
                      for(i=7000;i>0;i--)
                                for(j=220;j>0;j--);
                            break;
                        }
                   }
                 }
        if(!k3)          //K3按键指令
     DelayMs(10);
          if(!k3)
           {
                 while(!k3)
                   {
                k3=0;
                k1=1;
                k2=1;
                LED3=0;
                LED1=1;
                LED2=1;
                    {
                            led0=0;//释放则执行需要的程序
                            for(i=7000;i>0;i--)
                                    for(j=220;j>0;j--);
                        led0=1;
                            for(i=12000;i>0;i--)
                                    for(j=220;j>0;j--);
                        break;
                        }
               }
           }
     }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void K1(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k1=1;
        k2=1;
        k3=1;
        LED1=1;
        LED2=1;
        LED3=1;
    led0=1;//释放则执行需要的程序
                          //for(i=0;i>0;i--)
                        //        for(j=0;j>0;j--);
}

网友A:
先确定有源蜂鸣器,还是无源蜂鸣器,有源的话,就和控制LED灯亮一下一样的操作。
无源的话,需要翻转IO口来操作。

网友B:
市场上常用的蜂鸣器使用很简单,用一个三极管驱动,和LED一样操作即可。

网友C:
按照你的要求,建议使用有源蜂鸣器比较好,记得要加驱动电路,一般是三极管,其控制方法跟LED一样的,无源蜂鸣器就复杂一点,需要给他一个特定频率的脉冲才会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