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光敏电阻和s8050三极管驱动40个LED

楼主(2021-10-11):
怎样利用光敏电阻和s8050三极管驱动40个LED?我想制作一个光控灯。但是40个LED灯需要大概20瓦的功率。一个S8050的输出只有0.625w,请问怎样设计电路图,利用光敏电阻可以驱动40个LED的。电源是5伏的直流电。

网友A:
从照片上看,你的LED应该是  0.06W的,40个应该是 2.4w ,

其次,你打算并联,还是串联? 个人建议,40个的话,如果串联,220V 半桥整流,在用2N5551做过简单恒流,可能会更经济,
因为,如果你并联,5V驱动,可能需要每个都接限流电阻,或者每个都接三极管。

网友B:
用BOOST电路做个升压恒流源。。。

网友C:
要看你的驱动电压了,如果使用24V直流驱动,8只LED串联然后5组并联,8050完全可以胜任!12V驱动电压,可以4只LED串联然后8组并联也可以。5V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D:
要分2个方面分析,1发光管单个电流*40是否大于三极管参数,2光敏电阻受光照亮度范围内能否提供基极电流以达到点亮所有灯?

网友E:
5V可以驱动的,一个灯给10mA电流就很亮了,40个灯并联,需要400mA,加个10欧1W的限流电阻就行,S8050的驱动电流有500mA,也足够了。光敏电阻去控制S8050开关就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5V可以驱动的,一个灯给10mA电流就很亮了,40个灯并联,需要400mA,加个10欧1W的限流电阻就行,S8050的驱动 ...

这样做出来的效果是有的灯亮,有的暗,甚至有的不亮都有可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样做出来的效果是有的灯亮,有的暗,甚至有的不亮都有可能。

不会的,只要40个灯参数一样就行。不信,可以先不用S8050驱动,直接在40个灯正负极加5V试试,记得串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E:
5V可以驱动的,一个灯给10mA电流就很亮了,40个灯并联,需要400mA,加个10欧1W的限流电阻就行,S8050的驱动 ...

每个LED电流一般是20ma以内,尽可能靠近20ma,按15ma计算有600ma电流,这个电流会同时流过8050,虽然8050号称可以通过1000ma以上的电流,但实际电流肯定不会这么大!600ma电流估计发热已经很难接受了。如果LED取值10ma,对亮度没有要求倒可以,如果对亮度有要求可能不行!如果仅仅作为夜灯使用,甚至可以将LED电流调到5ma!LED驱动,尽可能采取串联或者混联方式,并联的效率一般很低!所以不主张5V供电驱动

网友G:
可以用MOS管啊。也有低压驱动的。像SI2302这些。简单方便。电流也足。比8050大多了。但是体积和8050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照片上看,你的LED应该是  0.06W的,40个应该是 2.4w ,

其次,你打算并联,还是串联? 个人建议,40个 ...

好的,谢谢大佬,我明白了,我的是并联,那就给每个都接一个限流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你的驱动电压了,如果使用24V直流驱动,8只LED串联然后5组并联,8050完全可以胜任!12V驱动电压,可以4 ...

嗯嗯,行,我知道了,也可以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分2个方面分析,1发光管单个电流*40是否大于三极管参数,2光敏电阻受光照亮度范围内能否提供基极电流以达到 ...

主要是三极管功率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5V可以驱动的,一个灯给10mA电流就很亮了,40个灯并联,需要400mA,加个10欧1W的限流电阻就行,S8050的驱动 ...

好的,我去试试,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LED电流一般是20ma以内,尽可能靠近20ma,按15ma计算有600ma电流,这个电流会同时流过8050,虽然8050 ...

嗯嗯,不行的话我就升到12v供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MOS管啊。也有低压驱动的。像SI2302这些。简单方便。电流也足。比8050大多了。但是体积和8050一样

好的,我去试试,谢谢大佬提供的思路。

网友H:
5mm草帽LED灯珠参数:
工作电流:20(mA)
工作电压:1.8-3.4(V)
功率:0.06(w)
如果是:
1.串联:3V*40个=120V
2.并联:20mA*40=800mA
3.混联:可以选取合适的电压,合适的电流。
可以采用8050或MOS管或其它。

网友I:
从楼主图片上10K电阻,8050,光敏电阻三个元件控制40个LED亮灭,不论使用什么技巧都不可能完成。楼上都把问题焦点集中在点亮LED的条件上。其实核心问题在于这三个元件怎么能搭建开关电路而不是放大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从楼主图片上10K电阻,8050,光敏电阻三个元件控制40个LED亮灭,不论使用什么技巧都不可能完成。楼上都把问 ...

首先,你说的楼主10K电阻,8050,光敏电阻三个元件控制40个LED亮灭,不论使用什么技巧都不可能完成。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所有的楼上也都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我觉得决大部分楼上都认为, 楼主想做放大电路的可能性,要大于想做开关电路

就楼主的"光控灯"这三个字来看, 希望根据外部亮度调整LED亮度是比较合理的。而且楼主的字里行间,并没有强调“开关”LED,而是在强调“驱动”LED。

网友D:
如果发光管的参数如17楼给的话可以采用串2并的方式可以节省一半电流或可一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说的楼主10K电阻,8050,光敏电阻三个元件控制40个LED亮灭,不论使用什么技巧都不可能完成。这一 ...

你说的没错。放大电路确实也可以调光,不过效率极低,大量能耗都消耗在放大管上了。应优先考虑PWM调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说的楼主10K电阻,8050,光敏电阻三个元件控制40个LED亮灭,不论使用什么技巧都不可能完成。这一 ...

板上点的是100k的一个电阻,现在就想重新设计一下电路,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利用光敏电阻和三极管制成这个光控灯,如果有好的方案的话麻烦提供一下,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发光管的参数如17楼给的话可以采用串2并的方式可以节省一半电流或可一试.

差不多目前板上有40个5mm的草帽LED(白发绿)串2并的意思是将这40个LED分成2组,每组20个,然后串联起来?最后将这两组并联。是这个意思吧?我去试试,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5mm草帽LED灯珠参数:
工作电流:20(mA)
工作电压:1.8-3.4(V)

我用5v供电时,按照这个电路只接了一个图中这个规格的LED(只知道他的光源是白发绿)制成的光控灯,在实际应用中,他发出的光线就比较暗,/捂脸,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的,只要40个灯参数一样就行。不信,可以先不用S8050驱动,直接在40个灯正负极加5V试试,记得串电阻 ...

直接5v1A供电接40个LED会亮,我都没有串电阻,(就测试的时候接过,会亮,挺亮)

网友C:
光敏电阻的阻值一般比较大,直接控制三极管基极电流可能达不到要求,可以考虑使用电压驱动型的MOS管或者2只8050或者8050+8550构建达林顿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