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MD单片机外部中断和定时器

楼主(2021-10-11):
请问辉芒微单片机,如果我要同时使用外部中断和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标题用:************中断处理**********************************/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PIC_HI-TECH使用;}使用,把外部中断和定时器写在这个函数标题
里面可以吗?

网友A:
/******************中断服务************************/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if(INTF)//外部中断
    {

        INTF=0;
       .....

    }
     if(T0IE && T0IF)        //定时器0
    {
        T0IF = 0;
         ....
    }
    if(TMR1IF)//定时器1
    {
        TMR1IF = 0;
        TMR1L = 0XBF;

        TMR1H = 0XE0;
         .....

    }
}
中断都在这里处理。

网友B:
沙发说的是正确的,辉芒微单片机和51单片机不同,没有单独的中断向量,都是在一个中断函数里面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服务************************/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请问大神,FT60F011A的定位器2 (timer2)可以做PWM输出么?我现在做PWM输出只有1V,电压调不上去……。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大神,FT60F011A的定位器2 (timer2)可以做PWM输出么?我现在做PWM输出只有1V,电压调不上去……。

解决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大师,请教下,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降低晶振频率后断电时电量为什么掉的这么快,我用别的单片机也是降低晶振频率断电后VDD脚电量会维持一段,VDD脚装有大电容的,这个辉芒的不知道哪里还要设置,一断电Vdd脚立马就剩零点几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请教下,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降低晶振频率后断电时电量为什么掉的这么快,我用别的单片机也是降 ...

掉电快慢与板子整体耗电有关,你先测板子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电快慢与板子整体耗电有关,你先测板子电流。

改变晶振频率和关掉不必要的外设不是也可以降低耗能吗?我爱那个WS51前海维晟单片机也是这样子关掉和降低晶振频率就可以降低IC电流了,这个我也这样操作但是不行……。不知道哪里有问题,晶振频率调低了还是不行,不知道还要关掉哪些外设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变晶振频率和关掉不必要的外设不是也可以降低耗能吗?我爱那个WS51前海维晟单片机也是这样子关掉和降低 ...

晶振频率高时的耗电多少,降低频率后的耗电多少,先把数据测出来。再分析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变晶振频率和关掉不必要的外设不是也可以降低耗能吗?我爱那个WS51前海维晟单片机也是这样子关掉和降低 ...

每家芯片的低频工作模式下耗电量、模块默认开关状态多少有差别的。检查一下是不是所有不需要的模块都关闭了?最好是进低功耗模式。

楼主:
引用 楼主:
改变晶振频率和关掉不必要的外设不是也可以降低耗能吗?我爱那个WS51前海维晟单片机也是这样子关掉和降低 ...

这是怎么回事,烧录不进去了……。

网友D(2023-05-03):
引用 楼主:
这是怎么回事,烧录不进去了……。

是不是选择外部晶振了?最好打开双速启动,不小心选错了,还能内部晶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