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计负载电流检测反馈电路求助

楼主(2021-10-12):
因为负载会随环境因素变化导致有时会超出电池电源功率
故想要在负载电路里串联一个限流电阻
但是正常环境下又会影响负载的工作效率,于是想做一个负载电流检测电路
当电流没有超过阈值时就用mos管短路限流电阻,反之则使限流电阻工作。
因为没有做过相关的电路,所以模仿了一个帖子的电路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415857/article/details/116409617(不知道能否允许分享这样的链接)
想法是用三极管+mos管控制12v电源的开断,然后负载电流检测也一直开着检测
当电流小于阈值时,mos管Q3导通,短路R4(限流电阻的阻值还没改)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
不知道为什么,相关的IO口全部无法置1,都是低电平,似乎电路哪里设计的有问题?
学艺不精,如果有相关方面的大佬指教
十分感谢!

网友A:
电流检测IC,ACS712简单实用,看看可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检测IC,ACS712简单实用,看看可用不。

你好,感谢分享
电压是12V,电流最大2A ,常态下是0.2A左右
误差会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检测IC,ACS712简单实用,看看可用不。

你好,看了一下价格,想要的是低成本方案。芯片的价格似乎有些贵了

网友B:
测试R15/R5两端的电压有没有差别?断开R15/R5,测试IO口电平能不能变化?来确认是电路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C:
不用电流取样电阻,浪费电池,用检测MOS管压降变化就行了。

网友D:
Q3是P管,需要用三极管去驱动,跟Q7驱动方式一样。看看是否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Q3是P管,需要用三极管去驱动,跟Q7驱动方式一样。看看是否有用。

我希望的是Q3导通时把限流电阻短路,但是Q7的方式不是用来做电子开关吗。不知道该怎么修改,大佬能再解释一下吗

网友E:
单片机内部有短路

网友E:
单片机内部搞清楚先…

网友F:
不知道为什么,相关的IO口全部无法置1,都是低电平,似乎电路哪里设计的有问题?

IO口需要设置成推挽模式才可以。89C52好像没有推挽模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希望的是Q3导通时把限流电阻短路,但是Q7的方式不是用来做电子开关吗。不知道该怎么修改,大佬能再解释 ...

Q3不就是当开关了吗,P管控制高于6V以上电压时 ,单片机会坏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电流取样电阻,浪费电池,用检测MOS管压降变化就行了。

你好,可以具体说一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