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自己写的基于时间调度器编程架构,摆脱大循环编程方式 C语言程序

楼主(2021-10-12):
刚学习单片机编程的时候,喜欢把所有的函数放到while大循环里。
代码量少的时候还凑合,代码量一大就不太好了。效率低。反应慢。
后来参考下面这本书,试着写写。效果还可以。已经用在很多项目产品里。
因为书没办法上传。喜欢的自己去弄一本吧。

#ifndef _SCH_task_
#define _SCH_task_

#include "STC8Hxx.H"
#include<stdio.h>

#define SCH_MAX_TASKS 15  //最大任务个数,实际任务个数必须小于这个值

typedef struct
{
        void (*Ptask)(void); //函数指针
        u16 Delay;        //延迟时标,第一次调度延时
        u16 Period;        //调用函数周期,如果等于0,则表示任务为单次任务。只执行一次就删除了.
        u8 RunMe;                //任务执行标志
        u8 Co_op;                //任务类型,0合作式任务,1及时型任务(在中断函数里执行)
        u8 State;         //任务状态,使能/失能
}sTask;

extern sTask xdata SCH_tasks_G[SCH_MAX_TASKS];        //定义一个结构体数组
extern volatile u8 xdata SCH_tasks_Count;        //添加成功的任务个数

extern void SCH_Task_Init(void);  //结构体数据初始化
extern   u8 SCH_Task_Add(void (*pFunction)(void),u16 Delay,u16 Period,u8 Co_op,u8 State);  //添加任务
extern void SCH_Task_Update(void);   //更新任务队列
extern void SCH_Task_Dispatch(void); //任务调度
extern void SCH_Task_cmd(u8 NewState);  //使能调度器,没有函数原型。暂时不用
extern          u8 SCH_Task_NewState(void (*pFunction)(void),u8 NewState);  //设置新的任务状态
extern          u8 SCH_Task_Delete(void (*pFunction)(void));  //删除任务

#endif

//任务更新(放在中断函数里)
void SCH_Task_Update()
{
        u8 xdata i;
        for(i=0;i<SCH_tasks_Count;i++)
        {
                if(SCH_tasks_G[i].Ptask!=0)
                {
                        if(SCH_tasks_G[i].Delay == 1)                //如果等于0,那么:调度周期=时基x2
                        {
                                 //任务需要运行,间隔时间到了
                                 if(SCH_tasks_G[i].Co_op==0)
                                 {
                                          if(SCH_tasks_G[i].State==1)  //判断任务状态是否使能
                                                        SCH_tasks_G[i].RunMe=1;        //合作式任务
                                 }
                                 else
                                 {
                                                if(SCH_tasks_G[i].State==1)  //判断任务状态是否使能
                                                        SCH_tasks_G[i].Ptask();//及时型立即运行
                                          SCH_tasks_G[i].RunMe=0;
                                          if(SCH_tasks_G[i].Period == 0) //如果是单次任务,则删除
                                          {
                                                SCH_tasks_G[i].Ptask =0;
                                           }
                                  }
                                if(SCH_tasks_G[i].Period != 0)
                                {
                                        //如果不是单次任务,则等待下一个调度周期
                                        SCH_tasks_G[i].Delay = SCH_tasks_G[i].Period;
                                }
                        }
                        else
                        {
                                //如果任务还没准备好运行,延迟减1
                                 SCH_tasks_G[i].Delay -= 1;
                        }
                }
        }
}

上图.c和.h文件下载:

网友A:
好文章,值得学习

网友B:
在读,标记,好文

网友C:
有点rtos的感觉,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rtos的感觉,感谢分享

自学的,我也不咋懂这些!参考文档,随便写写。
自我感觉思路是对的,理解能力有限。

网友D:
#在这里快速回复#多谢楼主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E:
楼主逻辑能力很好,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F:
这是不是就相当用定时器延时执行对应需要执行的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不是就相当用定时器延时执行对应需要执行的任务

对的,周期性执行。
这种方式使代码简洁。效率也高。代码的可读性也清晰。

网友G:
实际项目不可能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际项目不可能这样的!

可以把你的见解贴出来啊。大家学习学习。
这几年我做的项目都用这种方式,没出什么问题。
也许不适合你的项目。把你的方法说说呗,我也想学更好的方法。

网友H:
这其实就是定时器定时,然后标志位置位,while循环查询标志位是否true、true就去执行该函数而已,相当于把程序复杂化了吧,只是说这样看起来在while里面的内容比较少,而实际上这个里面的内容并没有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任务线还是只有一条。
就比如
while(1)
{
if(led_flag){ LED_show();led_flag = 0;}
else if(beep_flag){ Beep_Run();beep_flag = 0;}
...
}
timer()
{
count++;
if(count==100) led_flag = 1;
else if(count == 200) beep_flag=1;
...
}
这种方式和你的是异曲同工。

不过不得不说你这种写的方式看起来比较舒服点。
慢慢来,路还很长,共同进步。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以把你的见解贴出来啊。大家学习学习。
这几年我做的项目都用这种方式,没出什么问题。
也许不适合你 ...

你可能做的是简单的项目,没有什么复杂功能的。简单的项目,用定时器,定时器中断记数去做任务标记,主循环查询任务标记做相应任务处理。稍微复杂点项目用类似tinyOS来做任务,更复杂的用类似FreeRTOS或uCOS等

网友I:
这本书我看过,并且跟着写了一个调度器,并且添加了串口打印调度器工作状态和系统资源使用情况

网友J:
里面那个及时型是不是可以打断合作型,或者换个问法,我没看出来在合作型运行的时候及时型能否打断合作型程序的运行。请楼主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其实就是定时器定时,然后标志位置位,while循环查询标志位是否true、true就去执行该函数而已,相当于把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可能做的是简单的项目,没有什么复杂功能的。简单的项目,用定时器,定时器中断记数去做任务标记,主循 ...

我只是量力而行啊。
经验需要慢慢积累!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本书我看过,并且跟着写了一个调度器,并且添加了串口打印调度器工作状态和系统资源使用情况

书是好书,只是自己理解能力有限。
不知道这样写对不对。有时间的话,麻烦帮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里面那个及时型是不是可以打断合作型,或者换个问法,我没看出来在合作型运行的时候及时型能否打断合作型程 ...

及时型是在中断里执行的

网友J:
前辈,方便分享一下您截图的这个工程吗?我移植失败,想对比一下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前辈,方便分享一下您截图的这个工程吗?我移植失败,想对比一下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已上传!!

网友K:
学到了中心思想,学以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