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模块3842芯片的调试问题,求大佬指点

楼主:
最近在设计一款隔离的电源模块,用的芯片是uc3842,通过变压器降压输出12V,现在发现3842的7脚电压大概是13V左右波动。测量8脚,不到1V的电压波动。所以我觉得是芯片没有正常工作。排查也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急求大佬帮我一起排查问题点?附上原理图,原理图是我自己按照板子画的

网友A(2021-10-12):
没仔细看,但是你的R11、R12这么关键的器件都不会算就别搞3842了,你的能力完全不行。

网友B:
芯片工作正常,只是没有足够的维持电压,芯片处在不停的启动,停止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仔细看,但是你的R11、R12这么关键的器件都不会算就别搞3842了,你的能力完全不行。

这两个电阻阻值有问题吗?没有发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仔细看,但是你的R11、R12这么关键的器件都不会算就别搞3842了,你的能力完全不行。

这两个电阻设置有问题吗?问题点在哪里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芯片工作正常,只是没有足够的维持电压,芯片处在不停的启动,停止状态。。。

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不清楚是不是反馈电路的问题导致,6脚没有输出,从而影响了mos的工作,导致变压器不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电阻设置有问题吗?问题点在哪里呢?

好吧我看错了,Rsense是用网络连接到R1上面的。

网友B:
短接R13  ,用19伏直流电直接试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短接R13  ,用19伏直流电直接试验。

直接供电时候测量芯片8脚电压不到1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短接R13  ,用19伏直流电直接试验。

试了,8脚还是没有5V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短接R13  ,用19伏直流电直接试验。

8脚还是没有电压

网友D:
测试3843的反馈脚。

网友E:
换一片3842试一下。8脚有5V才是正常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