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3开关,没开关控制3led,分别按下循环点亮

楼主(2021-10-12):
新手,先做个功能,3个按键,每个按键分别控制3个灯循环点亮,使用STC15F204EA,在网上找的程序片段拼的,但是编译不过,好多错误,麻烦大神帮我看看,我到底错在哪了,谢谢...
#include <STC15X.h>
sbit key1 = P3^7;//定义按键端口
sbit key2 = P3^6;//定义按键端口
sbit key3 = P3^5;//定义按键端口
sbit led1 = P1^7;//定义LED1端口
sbit led2 = P1^6;//定义LED1端口
sbit led3 = P1^5;//定义LED1端口
sbit led4 = P1^4;//定义LED1端口
sbit led5 = P1^3;//定义LED1端口
sbit led6 = P1^2;//定义LED1端口
sbit led7 = P1^1;//定义LED1端口
sbit led8 = P1^0;//定义LED1端口
sbit led9 = P2^7;//定义LED1端口
/******************delay**********************/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i, j;
for(i = 0; i < 100; i++) for(j = 0; j < 500; j++);
}

/******************按键识别***********************/
void readkey(void)
{
unsigned char i, j;
if(!key1) {
for(i = 0; i < 10; i++)
for(j = 0; j < 120; j++); //????
while(!key1); //??????
aa++;
aa %= 3; //n1 = 0~2
}
        if(!key2) {
for(i = 0; i < 10; i++)
for(j = 0; j < 120; j++); //????
while(!key2); //??????
bb++;
bb %= 3; //n2 = 0~2
}
if(!key3) {
for(i = 0; i < 10; i++)
for(j = 0; j < 120; j++); //????
while(!key3); //??????
cc++;
cc %= 3; //n3 = 0~2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while(1)
{
switch(aa) {
case 0: led1 = 1;led2 = 0;led3 = 0; readkey();  //??
case 1: led1 = 0;led2 = 1;led3 = 0; readkey();  //??
case 2: led1 = 0;led2 = 0;led3 = 1; readkey();  //??
}
switch(bb) {
case 0: led4 = 1;led5 = 0;led6 = 0; readkey(); //??
case 1: led4 = 0;led5 = 1;led6 = 0; readkey(); //??
case 2: led4 = 0;led5 = 0;led6 = 1; readkey(); //??
}
switch(cc) {
case 0: led7 = 1;led8 = 0;led9 = 0; readkey(); //??
case 1: led7 = 0;led8 = 1;led9 = 0; readkey(); //??
case 2: led7 = 0;led8 = 0;led9 = 1; readkey(); //??
}
}
}

网友A:
47行多了一个括号,然后你的aa,bb,cc,没有声明,还有你的头文件(#include<STC15X.h>)也有问题,我没有用过这个单片机,不知道改加什么头文件好。

网友B:
找不到头文件,用不了P3, 所以错误一大堆。
STC15F204E 的头文件, 和 STC15F104E 是通用的,和其他STC15系列略有不同,你要是找不到可以用这个。

网友C:
找不到你包含的头文件,所以预定义的寄存器名称也都会报错。

网友D:
switch内要加break;分开每个case
不加就会后面那几个case都走一遍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回复,反反复复的查...总算是能编译过了...,以前一直在弄硬件...,看来...学习的路还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头文件,用不了P3, 所以错误一大堆。
STC15F204E 的头文件, 和 STC15F104E 是通用的,和其他STC15 ...

是找不到头文件,我换成c51的就好了

楼主:
以下代码能编译过,各位大佬帮看看能不能实现功能,开发板在路上,3按键分别,控制3组12个led,按下开关,对应的LED顺序点亮,再按下,关闭...
#include "reg51.h"
sbit key1 = P3^7;  //定义按键端口
sbit key2 = P3^6;  //定义按键端口
sbit key3 = P3^5;  //定义按键端口
sbit led1 = P1^7;  //定义LED端口
sbit led2 = P1^6;  //定义LED端口
sbit led3 = P1^5;  //定义LED端口
sbit led4 = P1^4;  //定义LED端口
sbit led5 = P1^3;  //定义LED端口
sbit led6 = P1^2;  //定义LED端口
sbit led7 = P1^1;  //定义LED端口
sbit led8 = P1^0;  //定义LED端口
sbit led9 = P2^7;  //定义LED端口
sbit led10 = P2^6; //定义LED端口
sbit led11 = P2^5; //定义LED端口
sbit led12 = P2^4; //定义LED端口
unsigned char a, b, c;
/******************delay**********************/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m, n;

for (m = i; m>0; m--)

for (n = 125; n>0; n--);

}
/******************按键识别***********************/
void readkey(void)
{
if(!key1) {
delay(10);
if(!key1) {
while(!key1); //??????
a++;
a %= 2; //n = 0~1
}
}
if(!key2) {
delay(10);
if(!key2) {
while(!key2); //??????
b++;
b %= 2; //n = 0~3
}
}
if(!key3) {
delay(10);
if(!key3) {
while(!key3); //??????
c++;
c %= 2; //n = 0~3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while(1)
{
readkey();
switch(a) {
case 0: led1 = 1;delay(200);led2 = 1;delay(200);led3 = 1;delay(200);led4 = 1; break;
case 1: led1 = 0;led2 = 1;led3 = 0;led4 = 0 ; break;
}
switch(b) {
case 0: led5 = 1;delay(200);led6 = 1;delay(200);led7 = 1;delay(200);led8 = 1;break;
case 1: led5 = 0;led6 = 0;led7 = 0;led8 = 0 ; break;
}
switch(c) {
case 0: led9 = 1;delay(200);led10 = 1;delay(200);led11 = 1;delay(200);led12 = 1;break;
case 1: led9 = 0;led10 = 1;led11 = 0;led12 = 0 ; break;
}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找不到头文件,我换成c51的就好了

STC15F204E最好不要用 C51头文件,寄存器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很可能会出现,编译通过,烧录后确莫名其妙的功能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15F204E最好不要用 C51头文件,寄存器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很可能会出现,编译通过,烧录后确莫名其妙的 ...

明白,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