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ntc温度计使用1602液晶显示测试成功,转段码屏不不能显示,是什么问题?求解

楼主(2021-10-12):
1602液晶显示成功程序:
#include<reg52.h>                                 //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LCD1602_dat P0                         //LCD1602的数据传输IO口

sbit LCD1602_rs=P3^5;//LCD1602命令数据控制IO
sbit LCD1602_rw=P3^6; //LCD1602读写IO控制
sbit LCD1602_e=P3^4;  //数据脉冲输入

sbit DIN  = P2^0;        //串行数据输入端
sbit DCLK  = P2^1;        //I/O时钟输入
sbit DOUT = P2^5;   //串行数据输出端
sbit CS   = P3^7;        //片选脚IO

#define  AD_CH3 0xe4

float zhi;        //暂存读取的输入变量

int temp;        //读取热敏温度计的温度数据

void delay(uint T)                //系统延时程序
{
        while(T--);
}

/*=========================================
函数   :SPI_Write(uchar DAT)
参数   :DAT需要发送的数据
返回值 :无
描述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SPI_Wri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分别写8次,每次写一位
        {
                DCLK = 0;        //拉低时钟总,允许DIN变化
                if(DAT & 0x80)   //先写数据最高位
                        DIN = 1;     //写1
                else
                        DIN = 0;     //写0
                DCLK = 1;        //拉高时钟,让从位机读取DIN
                DAT <<=1;
        }
}
/*========================================
函数   :ReadByte()
参数   :无
返回值 :返回读出的数据
=========================================*/
uint SPI_Read()
{
        uchar i;
        uint DAT;
        for(i=0;i<12;i++)  //分别读12次,每次读一位
        {
                DAT <<=1;      //数据左移一位,准备接收一位
                DCLK = 1;      //拉高时钟总线,读取SDA上的数据
                DCLK = 0;      //拉低时钟总线,允许从机控制SDA变化
                if(DOUT)
                DAT |= 0x01;   //为1则写1,否则不执行写1,通过左移补零
        }
        return(DAT);   //返回读出的数据
}
/*=======================================
返回值 :AD转出的数字量
描述   :读指定通道的输入的模拟量转为数字量
========================================*/
uint ReadAD(uchar cmd)
{
        uint DAT;
        CS = 0;
        SPI_Write(cmd);
        DCLK = 0;        //拉低时钟总线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DAT = SPI_Read();
        CS = 1;
        return(DAT);    //返回读出数据
}
/********************************************************************
* 名称 : LCD1602_write(uchar order,dat)
* 功能 : 1602写如数据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LCD1602_write(uchar order,dat)                                  //1602 一个字节  处理
{
    LCD1602_e=0;
    LCD1602_rs=order;
    LCD1602_dat=dat;
    LCD1602_rw=0;
    LCD1602_e=1;
    delay(1);
    LCD1602_e=0;
}
/********************************************************************
* 名称 : LCD1602_writebye(uchar *prointer)
* 功能 : 1602写入数据函数  指针式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void LCD1602_writebyte(uchar *prointer)                                   //1602 字符串    处理
{
    while(*prointer!='\0')
    {
        LCD1602_write(1,*prointer);
        prointer++;
    }
}
/********************************************************************
* 名称 : LCD1602_cls()
* 功能 : 初始化1602液晶
***********************************************************************/
void LCD1602_cls()                                                                         //1602 初始化
{
        LCD1602_write(0,0x01);     //1602 清屏 指令
        delay(1500);
        LCD1602_write(0,0x38);     // 功能设置 8位、5*7点阵
        delay(1500);
        LCD1602_write(0,0x0c);     //设置 光标   不显示开关、不显示光标、字符不闪烁
        LCD1602_write(0,0x06);
        LCD1602_write(0,0xd0);
        delay(1500);
}
/********************************************************************
* 名称 : show()
* 功能 : LCD1602液晶显示程序
***********************************************************************/
void show()                        //显示数据
{
                LCD1602_write(0,0x80);                   //显示位置设定
                {
                        LCD1602_write(1,0x30+temp/1000%10);
                        LCD1602_write(1,0x30+temp/100%10);
                        LCD1602_write(1,0x30+temp/10%10);
                }
                LCD1602_write(1,0xdf);
                LCD1602_writebyte("C  ");
}
/********************************************************************
* 名称 : float TempCalculate(float Rx,float B,float Revise,float BasicRx)
* 功能 : 根据当前热敏电阻的阻值、以及参数、通过Sin曲线求出当前系统的温度值  并返回浮点型的温度值
***********************************************************************/
float TempCalculate(float Rx,float B,float Revise,float BasicRx)
{
/*
Rx:  热敏电阻当前阻值
B:   热敏电阻参数B值
Revise:  校正温度
BasicRx:  热敏电阻25度时电阻(标称电阻数值)
返回: 摄氏度
*/
    Rx = Rx / BasicRx;
    Rx = log(Rx);
    Rx = (Rx) / B;
    Rx = Rx + 0.003356;
    Rx = 1 / Rx;
    Rx = Rx - 273.13;
    Rx = Rx + Revise;
    return Rx;
}
/********************************************************************
* 名称 : void main()
* 功能 : 系统主程序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float Rad;               //生成运算暂存变量
        LCD1602_cls();     //LCD1602初始化程序调用
        while(1)
        {
                zhi=(float)ReadAD(AD_CH3)/819.0;  //计算电压值
                Rad=zhi/((5.0-zhi)/10000.0);   //计算热敏电阻当前阻值
                temp=(int)((temp * 0.5) + (TempCalculate(Rad,3950.0,0,10000.0) * 0.5)*10);//求出当前系统的当前温度
                show();                 //显示函数
        }
}

段码屏程序(不能显示对应的温度):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为了使用NOP
#define NOP _nop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omMode 0x52  //4COM,1/3bias 1000 010 1001 0
#define RCosc 0x30    //内部RC振荡器(上电默认)1000 0011 0000
#define LCD_on 0x06   //打开LCD显示 偏压发生器1000 0000 0 11 0
#define LCD_off 0x04  //关闭LCD显示(上电默认)
#define Sys_en 0x02   //系统振荡器开 1000 0000 0010
#define Ctrl_cmd 0x80 //写控制命令 1000
#define Data_cmd 0xa0 //写数据命令 1010

//定义HT1621端口
#define SEG_NUM 27          //段码数字个数,即Seg数量/2

sbit CS1=P1^0;
sbit WR1=P1^1;
sbit DATA1=P1^2;

/**-------------------------------------------------------------------------
Name: SendBit_1621(送数据程序)
---------------------------------------------------------------------------*/
void SendBit_1621(uchar sdata,uchar cnt) //sdata 的高cnt 位写入HT1621,高位在前
{
        uchar i;
        for(i=0;i<cnt;i++)
        {
                WR1=0;
                if(sdata&0x80) DATA1=1;
                else DATA1=0;
                WR1=1;
                sdata<<=1;
        }
}
/**-------------------------------------------------------------------------
Name: SendCmd(送命令)
---------------------------------------------------------------------------*/
void SendCmd_1621(uchar command)
{
        CS1=0;
        SendBit_1621(0x80,4);    //写入标志码“100”和9 位command 命令,由于
        SendBit_1621(command,8); //没有使有到更改时钟输出等命令,为了编程方便
        CS1=1;                   //直接将command 的最高位写“0”
}
/**-------------------------------------------------------------------------
Name: Write_1621(送数据和命令程序)
---------------------------------------------------------------------------*/
void Write_1621(uchar addr,uchar sdata,uchar len)
{
        addr<<=2;
        CS1=0;
        SendBit_1621(0xa0,3);  //写入标志码“101”
        SendBit_1621(addr,6);  //写入addr 的高6位
        SendBit_1621(sdata,len); //写入data 的高len位
        CS1=1;
}
/**-------------------------------------------------------------------------
Name: all_off(清除1621显示)
---------------------------------------------------------------------------*/
void HT1621_all_off(void)
{
        uchar i;
        uchar addr=0;
        for(i=0;i<SEG_NUM;i++)
        {
                Write_1621(addr,0x00,8);
                addr+=2;
        }
}
/**-------------------------------------------------------------------------
Name: Init_1621(初始化1621)
-------------------------------------------------------------------------*/
void Init_1621(void)
{
        SendCmd_1621(Sys_en);
        SendCmd_1621(RCosc);
        SendCmd_1621(ComMode);
        SendCmd_1621(LCD_on);
}

主程序:
#include<reg52.h>                                 //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HT162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sbit DIN  = P2^0;        //串行数据输入端
sbit DCLK  = P2^1;        //I/O时钟输入
sbit DOUT = P2^5;   //串行数据输出端
sbit CS   = P3^7;        //片选脚IO
uchar code tab1[10]= {0xF0,0x00,0xD0,0x90,0x20,0xB0,0xF0,0x10,0xF0,0xB0};
uchar code tab2[10]= {0xA0,0xA0,0x60,0xE0,0xE0,0xC0,0xC0,0xA0,0xE0,0xE0};

#define  AD_CH3 0xe4

float zhi;        //暂存读取的输入变量

int temp;        //读取热敏温度计的温度数据

void delay(uint T)                //系统延时程序
{
        while(T--);
}
/*=========================================
函数   :SPI_Write(uchar DAT)
参数   :DAT需要发送的数据
返回值 :无
描述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SPI_Wri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分别写8次,每次写一位
        {
                DCLK = 0;        //拉低时钟总,允许DIN变化
                if(DAT & 0x80)   //先写数据最高位
                        DIN = 1;     //写1
                else
                        DIN = 0;     //写0
                DCLK = 1;        //拉高时钟,让从位机读取DIN
                DAT <<=1;
        }
}
/*========================================
函数   :ReadByte()
参数   :无
返回值 :返回读出的数据
=========================================*/
uint SPI_Read()
{
        uchar i;
        uint DAT;
        for(i=0;i<12;i++)  //分别读12次,每次读一位
        {
                DAT <<=1;      //数据左移一位,准备接收一位
                DCLK = 1;      //拉高时钟总线,读取SDA上的数据
                DCLK = 0;      //拉低时钟总线,允许从机控制SDA变化
                if(DOUT)
                DAT |= 0x01;   //为1则写1,否则不执行写1,通过左移补零
        }
        return(DAT);   //返回读出的数据
}
/*=======================================
函数   :PCF8591Read(uchar cmd)
参数   :cmd XPT2046控制字节
返回值 :AD转出的数字量
描述   :读指定通道的输入的模拟量转为数字量
========================================*/
uint ReadAD(uchar cmd)
{
        uint DAT;
        CS = 0;
        SPI_Write(cmd);
        DCLK = 0;        //拉低时钟总线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DAT = SPI_Read();
        CS = 1;
        return(DAT);    //返回读出数据
}
/********************************************************************
* 名称 : show()
* 功能 : 液晶段码屏显示程序
***********************************************************************/
void show()                        //显示数据
{
        Write_1621(15,tab1[temp/100],4);
        Write_1621(16,tab2[temp/100],4);
        Write_1621(17,tab1[temp/10%10],4);
        Write_1621(18,tab2[temp/10%10],4);
        Write_1621(19,tab1[temp%10],4);
        Write_1621(20,tab2[temp%10],4);
}
/********************************************************************
* 名称 : float TempCalculate(float Rx,float B,float Revise,float BasicRx)
* 功能 : 根据当前热敏电阻的阻值、以及参数、通过Sin曲线求出当前系统的温度值  并返回浮点型的温度值***********************************************************************/
float TempCalculate(float Rx,float B,float Revise,float BasicRx)
{
/*
Rx:  热敏电阻当前阻值
B:   热敏电阻参数B值
Revise:  校正温度
BasicRx:  热敏电阻25度时电阻(标称电阻数值)
返回: 摄氏度
*/
    Rx = Rx / BasicRx;
    Rx = log(Rx);
    Rx = (Rx) / B;
    Rx = Rx + 0.003356;
    Rx = 1 / Rx;
    Rx = Rx - 273.13;
    Rx = Rx + Revise;
    return Rx;
}
/********************************************************************
* 名称 : void main()
* 功能 : 系统主程序
***********************************************************************/
void main()
{
        float Rad;               //生成运算暂存变量
        Init_1621();
        HT1621_all_off();
        while(1)
        {
                zhi=(float)ReadAD(AD_CH3)/819.0;  //计算电压值
                Rad=zhi/((5.0-zhi)/10000.0);   //计算热敏电阻当前阻值
                temp=(int)((temp * 0.5) + (TempCalculate(Rad,3950.0,0,10000.0) * 0.5)*10);//求出当前系统的当前温度
                show();                 //显示函数
        }
}

网友A:
电路图发出来,看下你电路

网友B:
不显示和不能正确显示是两回事。不显示通常是驱动函数问题,不能正确显示是段码与屏段位不符。以下是实际使用中的1款HT1621.C文件。芯片型号STC15W404AS。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7段数码段对应的8Bit顺序依次为bit7~bit0:abcx_fged
    --01--
   |      |
   10     02   08
   |--20--|
   40     04   08
   |      |
    --80--
*/
/*----------------------------
LCD操作相关的宏定义和函数声明
----------------------------*/
#define ComMode  0x52    //4COM,1/3bias                1000 0101 0010
//#define ComMode  0x50    //4COM,1/2bias          1000 0101 0000
#define RCosc    0x30    //内部RC振荡器(上电默认)1000 0011 0000
#define LCD_on   0x06    //打开LCD显示 偏压发生器1000 0000 0110
#define LCD_off  0x04    //关闭LCD显示(上电默认)
#define Sys_en   0x02    //系统振荡器开 1000 0000 0010
#define Ctrl_cmd 0x80    //写控制命令   1000
#define Data_cmd 0xa0    //写数据命令   1010

sbit DIPIN=P3^7;              //LCD液晶屏DI引脚
sbit CLKPIN=P3^6;             //LCD液晶屏CLK引脚
sbit CSPIN=P3^5;              //LCD液晶屏CS引脚

//SMS0707B LCD Drive code
//Write bit data 写位数据
void SendBit_1621(unsigned char sdata,unsigned char cnt) //sdata 的高cnt 位写入HT1621,高位在前
{
        unsigned char i;
        for(i=0;i<cnt;i++)
        {
                CLKPIN=0;
                if(sdata&0x80)
                        DIPIN=1;
                else DIPIN=0;
                CLKPIN=1;
                sdata<<=1;
        }
}
/*-------------------------------------------------------------------------
Name: SendCmd(送命令)
写入标志码"100"和9位comma命令,由于没有使用到更改时钟输出等命令
为了编程方便直接将command 的最高位写"0"
---------------------------------------------------------------------------*/
void SendCmd_1621(unsigned char command)//写命令
{//3位标志码 + 9位命令,共12位
        CSPIN=0; //执行一个下降沿
        SendBit_1621(0x80,4);    //写入标志码"100"和9位comma命令的最高1位共4位
        SendBit_1621(command,8); //写入9位comma命令的后8位,组成1000 xxxx xxxx
        CSPIN=1;//送数完成后置高电平
}
/**-------------------------------------------------------------------------
Name: Write_1621(送命令和数据程序)
写入标志码"101"和6位addr地址码和8位sdata显示数据。
---------------------------------------------------------------------------*/
void Write_1621(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sdata,unsigned char len)//写数据
{//3位标志码 + 6位写数据命令 + 8(4)位数据,共17位
        addr<<=2;//高6位有效
        CSPIN=0; //执行一个下降沿
        SendBit_1621(0xa0,3);                //写入标志码"101"    写数据命令101
        SendBit_1621(addr,6);                //写入addr 的高6位   写数据命令xxxx xx
        SendBit_1621(sdata,len);        //写入8/4位 sdata数据  len=8/4
        CSPIN=1;//送数完成后置高电平
}
/**-------------------------------------------------------------------------
Name: Init_1621(初始化1621)
-------------------------------------------------------------------------*/
void LCD_Init()                                                //初始化
{//程序输入100 0+8=9位命令
        SendCmd_1621(Sys_en);//Sys_en 0x02 系统振荡器开          100 0 0000 0010
        SendCmd_1621(RCosc); //RCosc 0x30 内部RC振荡器(上电默认) 100 0 0011 0000
        SendCmd_1621(ComMode);//4COM,1/3bias                     100 0 0101 0020
        SendCmd_1621(LCD_on);//LCD_on 0x06 打开LCD显示 偏压发生器100 0 0000 0110
}
/*-------------------------------------------------------------------------
Name: lcdwd1(点亮1621全部Seg)
-------------------------------------------------------------------------*/
void LCDWD1(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addr=9;//5位显示码寄存器起始地址0x09
        for(i=0;i<5;i++)
        {
                Write_1621(addr,LCD_Buffer[i+1],8);//addr为地址码,l_data为数据,8为8位数据
                addr+=2;//顺延2个4位地址码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显示和不能正确显示是两回事。不显示通常是驱动函数问题,不能正确显示是段码与屏段位不符。以下是实际使 ...

不能正确显示温度,只显示0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能正确显示温度,只显示000

只显示000不能充分说明不能正确显示,而是要输入已知的数字,看显示结果。

网友C(2023-07-04):
没有段码屏的逻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