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 adc如何采集1khz的正弦波平均值 峰峰值或有效值?

楼主(2021-10-12):
求大佬教我stm32f103zet6  adc采集 1khz的正弦电平均值  峰峰值 或有效值

网友A:
主频56M,ADC设为1Msps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频56M,ADC设为1Msps即可。

设为1Msps什么意思  采集1khz的信号需要设置那么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为1Msps什么意思  采集1khz的信号需要设置那么高吗

1Msps是103最快的能力,如果不怕漏掉信号你大可以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sps是103最快的能力,如果不怕漏掉信号你大可以减少。

那么对于1khz正弦波 取均方值时该采集多少个点

网友B(2023-03-12):
引用 楼主:
那么对于1khz正弦波 取均方值时该采集多少个点

200个点至少

网友C:
使用至少200KHz的速度做ADC,每个点都做平方和,N个点之后,取平均再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