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 555芯片3脚炸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10-12):
各位大佬帮忙看看,我仿真哪里错了,555的3脚怎么会变成这样,我在proteus上仿真都可以正常输出,在Multisim上连波形都没有,麻烦看看,谢谢啦,急

网友A:
检查C4 C6

网友B:
C4 C6  对于脉冲信号而言,是短路,频率越高,短路越严重。。。

网友C:
在3脚与C4之间串联一只100欧姆的电阻看看,沙发说的有道理,如果频率比较高,对于高频电流来说C4,C6串联相当于对地短路。串联电阻后可以确保输出最低阻抗不小于100欧姆

网友C:
当然,这个电路虽然仿真出现问题,但实际应用应该没问题,因为电容存在等效电感等原因,实际电路并不会出现短路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C4 C6  对于脉冲信号而言,是短路,频率越高,短路越严重。。。

好的好的,我试试,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3脚与C4之间串联一只100欧姆的电阻看看,沙发说的有道理,如果频率比较高,对于高频电流来说C4,C6串联相 ...

好的,我试试,谢谢大佬指点,我是按照别人做出来,自己也在做,突然发现仿真不对就来问问,谢谢啦

网友D:
我仿真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仿真是好的:

我试试,你的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E(2024-05-13):
我也正好画这个电路,出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