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步进电机的红外遥控系统程序,加减速部分不太好 求指导

楼主(2021-10-12):
求一个步进电机的红外遥控控制系统
硬件:stc89c51+28BYJ48步进电机+红外遥控+LCD1602液晶显示
要求:使用红外遥控实现步进电机的点动、连续运动、反转、停止。
共使用六个按钮,实现四种功能
点动无要求
连续运动的时候可以调节速度,可以设置3—5个挡位,并在1602显示器上面显示出来处于哪个挡位
反转采用一个按钮进行控制
下面的程序已经实现了遥控启动停止加速减速反转,没有加显示屏显示,并且加减速程序不太舒服,希望大佬可以改一下,求求大佬帮帮忙

#include<reg51.h>

void delay0();
void delay();//可能是漏了函数原型. 如果在main{ ...} 以后定义了函数,main以前要加函数原型声明.
unsigned char bdata ab[4];
sbit P3_2=P3^2;
char h=0;
bit f0=0;
int i=0;
main()
{
        char code zz[8]={0x07,0x03,0x0B,0x09,0x0D,0x0c,0x0E,0x06};
        char code fz[8]={0x06,0x0E,0x0C,0x0D,0x09,0x0B,0x03,0x07};
        char djh[5]={0x15,0x63,0x78,0xB1,0xEC};
        char djl[5]={0xA0,0xC0,0xD0,0xE0,0x78};
        P0=0xff;
        EA=1;
        EX0=1;
//必须先初始化才能赋值;
        IT0=1;
        do
        {
        if(ab[2]==0x0c)
//单步 //开始ab[2]未赋值的时候??
            {   P0=0xf9;
               P2=f0==0?zz[i]:fz[i];
//中断通过改变ab[2]的值来控制步进电机//f0决定正转反转
                                i++;
                        if(i>7)i=0;
                        ab[2]=0;

                }
          else if(ab[2]==0x18)                                                        //连续
            {        P0=0xa4;
                        for(;;)
                                  {        P2=f0==0?zz[i]:fz[i];
                                            TH0=djh[h];
                                        TL0=djl[h];
                                        delay();
                                        i++;
                                        if(i>7)i=0;
                                        if(ab[2]==0x0c ){ab[2]=0;break;}
//        停止键和单步键能退出连续运行
                                        else        if(ab[2]==0x5a ){break;}
                                }

                  }
        } while(1);

}

void delay0(unsigned char x)    //x*0.14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7; i++) {}
}
}

//简单的红外遥控解码程序(HT6221)
void hongwai() interrupt 0 //入口点和出口点
{
  unsigned char j,k,N=0;
     EX0 = 0;
         delay0(15);
         if (P3_2==1)
     { EX0 =1;
           return;
          }
                           //确认IR信号出现
  while (!P3_2)            //等IR变为高电平,跳过9ms的前导低电平信号。
    {delay0(1);}

for (j=0;j<4;j++)         //收集四组数据
{
  for (k=0;k<8;k++)        //每组数据有8位
  {
   while (P3_2)            //等 IR 变为低电平,跳过4.5ms的前导高电平信号。
     {delay0(1);}
    while (!P3_2)          //等 IR 变为高电平
     {delay0(1);}
     while (P3_2)           //计算IR高电平时长
      {
    delay0(1);
    N++;
    if (N>=30)
         { EX0=1;
         return;}                  //0.14ms计数过长自动离开。
      }                        //高电平计数完毕
     ab[j]=ab[j] >> 1;                  //数据最高位补"0"
     if (N>=8) {ab[j] = ab[j] | 0x80;}  //数据最高位补"1"
     N=0;
  }//end for k
}//end for j

   if (ab[2]!=~ab[3])
   { EX0=1;
     return; }
                        if(ab[2]==0x0c)                                                //数据显示及用于步进电机控制
                                {P0=0xf9;
                                }
                        else if(ab[2]==0x18)
                                {P0=0xa4;
                                }
                        else if(ab[2]==0x5e)
                           {        P0=0xb0;
                                        f0=~f0;
                                }
                        else if(ab[2]==0x08)
                           {        P0=0x99;
                                        h++;
                                        if(h>4)h=4;
                                }
                        else if(ab[2]==0x1c)
                           {        P0=0x92;
                                        h--;
                                        if(h<0)h=0;
                                   }
                        else if(ab[2]==0x5a)
                                 { P0=0x82;}
                        EX0=1;                                        ////开外部中断0
}
void delay()
{
        TMOD=0x01;
        TR0=1;
        while(!TF0);
        TF0=0;
        TR0=0;
}

红外收发一体1

红外收发一体1

红外收发一体2

红外收发一体2

楼主:
哪个大佬看得懂这套程序能不能解释一下?大概的框架,主要修改速度在哪里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频率跨度太大,就是先以最高速运行,按一下减速还行,最多四下就不动了

那就减少跨度,增加档位啦

楼主:
频率跨度太大,就是先以最高速运行,按一下减速还行,最多四下就不动了

网友A:
加减速部分有什么不好?

楼主:
我这个程序的加减速部分不太好,希望大家可以帮忙改改,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