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数码管定时息屏问题

楼主(2021-10-12):
如何让4位数码管在单片机开机时显示数值123,10秒后自动关闭数码管显示;同时在按键后数码管又重新显示123,10秒无按键后自动关闭数码管?
考虑用定时器中断,没搞定

网友A:
你数码管本来就是通过定时器动态扫描来显示的吧?
假定,你的定时器,是1ms, 扫描一次的, 你就做个变量,初值10000,每没进入定时器一次就-1, = 0了,
标志位Disp_Off = 1, 进入中断后,发现 Disp_Off = 1; 就不操作动态扫描直接退出中断。
一旦按键了,Disp_Off = 0; 那么,动态扫描就又被激活了。
多简单的事?

网友B:
为了方便演示,我把十秒改成了三秒 ezgif.com-gif-maker (2).gif

参考代码

网友C:
贴出程序,大家帮你改改。。。

网友D:
中断计时有按键置1时间到置0

网友E:
添加一个变量。用定时器累计,变量大于或等于10s,就熄屏并且关闭定时器。
小于10S的时候。每次按按键把变量清零一次。
熄屏期间按按键,打开显示,变量清零,开启定时器。

结束!!!!!!!!!!!!!!!!!!!!!!!!!!!!!!

网友F:
定时器里加个如果变量x大于0{X==0}关闭标志位置1.每次按键刷新x=10s,也就是按键一松开,就开始10s倒计时,中间无按键按下10s后关闭,有按键按下x重置为10s

楼主:
经过上午折腾,功能基本可用了。谢谢各位帮助!
#include <reg52.h> //51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宏定义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宏定义

#define DPort P0   //显示数值
#define WPort P2   //显示位数

sbit KEY_ADD=P3^5;  //定义按键输入端口
sbit KEY_DEC=P3^4;

ulong lednum=7890;

//数码管段位选表
uchar code dofly_DuanMa[10]= {0x50,0x5f,0x32,0x16,0x1d,0x94,0x90,0x5e,0x10,0x14}; // 显示段码值0~9
uchar code dofly_WeiMa[4]= {0x7f,0xbf,0xef,0xdf}; //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void DelayUs2x(uchar t);//函数声明
void DelayMs(uchar t);
void Display(ulong Num);
void Init_Timer0(void);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uchar num=0,key_press_num;
    KEY_ADD=1; //按键输入端口电平置高
    KEY_DEC=1;
    Init_Timer0();

    while (1)         //主循环
    {

        if(!KEY_ADD)  //如果检测到低电平,说明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延时去抖,一般10-20ms
            if(!KEY_ADD)     //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没有按下则退出
            {
                while(!KEY_ADD)
                {
                    key_press_num++;
                    DelayMs(10);           //10x200=2000ms=2s
                    if(key_press_num==200) //大约2s
                    {
                        key_press_num=0;    //如果达到长按键标准
                        //则进入长按键动作
                        while(!KEY_ADD)     //这里用于识别是否按
                            //键还在按下,如果按
                            //下执行相关动作,否则退出
                        {
                            lednum++;//长按加操作
                            DelayMs(50);//用于调节长按循环操作
                            //的速度,可以自行调整此值以便达到最佳效果
                        }
                    }
                }
                key_press_num=0;//防止累加造成错误识别
//                lednum++;//短按加操作
                                                                        TR0=1;
            }
        }

        if(!KEY_DEC)  //如果检测到低电平,说明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延时去抖,一般10-20ms
            if(!KEY_DEC) //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没有
                //按下则退出
            {
                while(!KEY_DEC)
                {
                    key_press_num++;
                    DelayMs(10);
                    if(key_press_num==200) //大约2s
                    {
                        key_press_num=0;
                        while(!KEY_DEC)
                        {
                            lednum--;//长按减操作
                            DelayMs(50);
//用于调节长按循环操作的速度
                        }
                    }
                }
                key_press_num=0;//防止累加造成错误识别
//                lednum--;//短按减操作
                                                                TR0=0;
                                                                P0=0xff;

            }
        }
//        Display(lednum); //显示
        //主循环中添加其他需要一直工作的程序

    }
}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显示函数,用于动态扫描数码管
输入参数 FirstBit 表示需要显示的第一位,如赋值2表示从第三个数码管开始显示
如输入0表示从第一个显示。
Num表示需要显示的位数,如需要显示99两位数值则该值输入2
------------------------------------------------*/
void Display(ulong num)
{
    static uint i=0;
    uchar TempData[4]; //存储临时显示值的变量
    if (num>999)
    {
        TempData[0]=dofly_DuanMa[num/1000];//千位
        TempData[1]=dofly_DuanMa[num%1000/100];//百位
        TempData[2]=dofly_DuanMa[num%100/10]-0x10;//十位
        TempData[3]=dofly_DuanMa[num%10];//个位
        DPort=0xff;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WPort=dofly_WeiMa[i]; //取位码
        DPort=TempData[i]; //取显示数据,段码
        i++;
        if(i==4) i=0;
    }
    else
    {
        TempData[1]=dofly_DuanMa[num%1000/100];//百位
        TempData[2]=dofly_DuanMa[num%100/10]-0x10;//十位
        TempData[3]=dofly_DuanMa[num%10];//个位
        DPort=0xff;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WPort=dofly_WeiMa[i+1]; //取位码
        DPort=TempData[i+1]; //取显示数据,段码
        i++;
        if(i==3) i=0;
    }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256;                  //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5000)%256;
    Display(ledn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