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低功耗LDO芯片,1.5V

楼主(2021-10-13):
输入电压3-5V,输出1.5V,要求静态电流低于5ua,能提供大于5ma的电流就可以,代替5号电池给钟表供电用。

网友A:
很多啊,XC6206就可以了,上某一个宝搜XC6206 1.5V    规格书网上找找...

网友B:
钟表供电,电压在1.8V也可以。XC6206 152或者HT系列的都可以考虑

网友C:
AMS1117-1.5,1117我用得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MS1117-1.5,1117我用得很多

AMS1117的静态功耗可能不能满足要求吧。ma级的静态功耗似乎有些大了

网友D:
很多,前面都给了答案,也可以在网上找分立原件的。

网友E:
HX6306P152MR
ME6206A15XG

网友F:
德州仪器 TPS78415QDBVRQ1, 1.5V 3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