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的输出可以和输入电压,串联吗,具体电路怎么设计

楼主(2021-10-13):
5V转3.3V,3.3再和5V串联,得到8.3V

网友A:
别人可以,但你不可以。因为你不知道如何处理【共地】!

网友B:
可以!蛋撕会比较复杂,直接LDO应该是不行的,使用DC-DC隔离变换吧!如果你肥得要LDO,那爷得DC-DC处理过,那就麻烦了,成本也高!!自己砍着半!大不了绕地球一圈还是能到达目的地的!!

网友C:
5V转3.3V,3.3是5V生出来的,你让5V再与3V3串联生出个8V3的?

你这是至亲结婚了,比近亲还糟糕!

网友C:
用个DCDC升压的吧。好过那啥子的。。

网友D:
诚如沙发所说,虽然是可以的,但是你的话,应该是不可以,电路太复杂了。

如果,对电流没有要求,小于2mA(说白了就是可以给个电信号),电压没有精度要求的话,你可以试试MAX232, 5V输入, 3V,8V, 以及-5V的输出 全都有了。感觉这个东西,如果能满足你的需求,你或许可以驾驭,关键是,东西还特别便宜。

网友E:
显然不可以。你连图纸都画不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可以!蛋撕会比较复杂,直接LDO应该是不行的,使用DC-DC隔离变换吧!如果你肥得要LDO,那爷得DC-DC处理过, ...

直接DC-DC升压到自己想要的电压不就可以了吗,为啥还是2路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