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为什么一上电就响?附原理图与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1-10-13):
#include <reg51.h>
sbit Beep=P3^0;

void main()
{
        Beep=0;
        while(1);
}
VDD=5V,Beep已经置零了,为什么一上电蜂鸣器还会响一声?

网友A:
蜂鸣器分有源、无源。

有源的,就是通电即beep beep。。。。。。。的。

网友B:
上电默认高电平,IO口置0也需要时间,还是给三极管基极加下偏置电阻吧。

网友C:
三极管基极对地接一个10uf 电解电容器。

网友D:
上电的时候是默认高电平,IO口置0也需要时间,需要给三极管基极加下偏置电阻

网友E:
基极需要加一个下偏置电阻就阔以咯

网友F:
IO口上电瞬间高电平,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会执行用户程序,可以换PNP管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默认高电平,IO口置0也需要时间,还是给三极管基极加下偏置电阻吧。

已经有加15K电阻,还是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电的时候是默认高电平,IO口置0也需要时间,需要给三极管基极加下偏置电阻

已经有加15K电阻,还是不起作用

网友G:
是加了一个电感吗?电感的电压不能突变

网友H:
8051的IO端口默认上拉,也就是按你的电路图在你的代码执行前蜂鸣器是一直在响的。当然我也会在某些场合故意这么设计,提示蜂鸣器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8051的IO端口默认上拉,也就是按你的电路图在你的代码执行前蜂鸣器是一直在响的。当然我也会在某些场合故意 ...

我的目的不想让蜂鸣器一上电就响,不然我每次开机就响一声,而是需要用时再让Beep=1;

网友I:
代码改成低电平发声,NPN管改用PNP管。

网友J:
15K不是偏置电阻,是限流用的。

网友K:
#include <reg51.h>
sbit Beep=P3^0;

void main()

{
        Beep=0;
        while(1);
}

网友K:
#include <reg51.h>
sbit Beep=P3^0;

void main()
{
Beep=0;
{
        Beep=0;
        while(1);
}
}

楼主:
引用 网友J:
15K不是偏置电阻,是限流用的。

是在基极对地加偏置电阻吧,这个阻值要怎么计算呢?

网友L:
基极接大电容到低是比较可行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L:
基极接大电容到低是比较可行的办法

要多大才有用,我接10uF和22uF都不起作用

网友M:
Beep上电高电平,应该改成低电平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多大才有用,我接10uF和22uF都不起作用

接电容做什么? 声音可能会变异。

网友N:
引用 楼主:
要多大才有用,我接10uF和22uF都不起作用

电容你要考虑你单片机复位时间,以及你正常驱动时可能产生的延时,不值得。
你这个要求最好的方法就是换pnp三极管,或者换到单片机可以选择启动后为低电平的端口,一般单片机都有那么几个上电后输出低电平的io。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电容做什么? 声音可能会变异。

是的,声音变了

网友O:
建议换一个三极管,学一学三极管原理,低电平导通,正好启动了你的蜂鸣器。。。

网友P:
换成PNP管子  蜂鸣器下拉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换成PNP管子  蜂鸣器下拉

十分支持!我设计的电路都是用PNP管的。

网友R: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将BEEP=0;放到while()循环之前,就解决了,以下是仿真和程序,仅供参考。

网友S:
上电后io口置位需要一定时间

网友T:
是不是用错蜂鸣器了

网友U:
部分单片机的GPIO在初始化时处于高电平状态。

网友V:
有源的蜂鸣器里面有振荡电路,只要两端直流压差和电流满足条件,就能发声。
如果换成无源的,需要给PWM波形,才能出声,固定的高低电平是不会出声的。

网友W:
上电的时候是默认高电平,IO口置0也需要时间,

网友X(2022-10-28):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我将端口赋值0放在了最前面,然后在开关MOS的gs之间加了电容也没改善。s接地,g连接电阻到单片机的一个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