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IDE如何给程序加行数?

楼主(2021-10-13):
如图,这是keil4的程序,打开后有行数提醒,每一个程序还可以缩放,每一组大括号点中有提醒

这是IDE软件,什么也没有

请高手指点一下,我是不是在这里设置,怎么设置。

网友A:
在这里设置 的

楼主:
ide软件里的EDIT 里面没有设置选项。它和keil还不一样

网友B:
随便用个文本编辑器都可以吧 C文件就是个文本 用IDE编译就行

网友C:
建议用vscode编辑代码,转IDE编译。

网友D:
换个能显示行数的编辑器就行了呗,世界上编译器那么多,自己挑一个好用的。

IDE只在debug的时候特别有用,写代码完全没必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