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控制24V开关的电路 不知道可不可行。

楼主:
具体是这样的,黑色方框是已经固有的 不能改的方框内的NMos管 Vds=20V,加上后面这些电路能不能实现控制24V开关,原理大概就是N(3.3)-P(3.3)-N(24)-P(24)

网友A(2021-10-13):
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B:
不可行,图有错。

网友C:
你弄那么复杂的话…… 还不如直接上继电器了……

网友D:
你的这个电路存在错误,最后一级不用前级就会自己导通!况且又搞得这么复杂!5楼的电路可行!

网友E:
复杂了,两个mos管即可

网友F:
不用这么复杂

网友F:
5楼正解,但如果是大功率或感性器件,还是要电源隔离下为好

网友G:
请教,如果Q8换成三极管可行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请教,如果Q8换成三极管可行不?

Q8可以用NPN三极管代替

网友G:
引用 网友D:
Q8可以用NPN三极管代替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H:
一个三极管加几个电阻就搞定的事,搞那么复杂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