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的驱动波形不稳

楼主:
没有装mos的波形是完美的方波驱动,有mos波形就不行了

屏幕截图 2021-10-13

网友A(2021-10-13):
先把图腾柱到栅极的电阻短路掉看看波形怎么样。你要把MOSFET的栅极看成电容才能理解为什么要加图腾柱电路扩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把图腾柱到栅极的电阻短路掉看看波形怎么样。你要把MOSFET的栅极看成电容才能理解为什么要加图腾柱电路扩 ...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