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找了几个锂电池低压报警电路图,哪个功耗最小

楼主:
锂电池低于3V,报警,用哪个电路功耗最小。

网友A(2021-10-13):
最后一个,或者直接用个低功耗的单片机做

网友B:
最后一个图电压正常时可能LED会微亮,

网友C:
图4 中LED为什么放在发射极,没加限流电阻

网友D:
楼主,直接用HT7033(3.3V截止)或者HT7027(2.7V截止),功耗极低,比自己设计电路方便多了。

网友E:
很简单的事,你把每个支路的电流加加不就是答案吗?

网友F:
最后一个

网友G:
找个合适的电压监控IC这这些电路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