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板载天线

楼主(2021-10-13):
国内有一家蓝牙芯片厂,主要对标的是Nordic的产品,有些型号甚至可以pin对pin,不过他们的蓝牙天线有些怪,RF和GND都短路了,没看懂咋回事?哪个知道的?

难道是为了让RF增加辐射面积?那RF也不应该和GND短路啊!

就拿NB-IOT或者4G天线来说,射频天线座只有一根脚,就是接RF馈点。其他四个脚是接GND的,和RF是绝对没有短接的!

网友A:
我印象中,袖珍收音机就是让天线与地短接,使用耳机作为天线的,所以天线与地短接,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B:
不管你信不信,这样可以提升灵敏度。。

网友C:
在微波,雷达等无线通信,高频领域,这个很常见,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D:
没问题,你可以看看胶棒天线内部构造

网友E:
这个是倒F天线...短路的地方是50欧姆馈点...,正常IC输出处应该有匹配网络....

网友F:
你所认为的短路在射频电路里面并不一定说短路,你这个是F型的天线,是这样的;L型的天线是一个脚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印象中,袖珍收音机就是让天线与地短接,使用耳机作为天线的,所以天线与地短接,应该可以的吧。

袖珍收音机不是让天线与地短接,耳机是通过电感与功放和地连接的。对音频来说是对地短接,对天线信号(高频)来说,电感的电抗不能忽略。

网友H:
你对短路的理解不够深入。对无线收发理解也不足!
导体中的电流会在周围空间形成电磁场,RF对地了,它对地也有电流,这个电流渡过短路的金属,即会产生电磁波,发出无线电。
另外:对地短路的线,也可以看成一个电感。电感的作用,估计你是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微波,雷达等无线通信,高频领域,这个很常见,这个是可以的

倒F 好像TI出过一个文档专门介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倒F天线...短路的地方是50欧姆馈点...,正常IC输出处应该有匹配网络....

短路的地方是50欧姆馈点?哪个地方到哪个地方是5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所认为的短路在射频电路里面并不一定说短路,你这个是F型的天线,是这样的;L型的天线是一个脚

对  这样设计应该也可以增加发射的功率(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问题,你可以看看胶棒天线内部构造

胶棒是那样吗?RF和GND物理连接在一起?

网友I:
胶棒里也是“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