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74HC595程序有些地方看不懂

楼主(2021-10-13):
新手小白,正在学习74HC595,找了一串代码,有些地方看不懂,各位大佬帮忙解释一下。
1.dat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吗,没有定义为什么没有报错?
2._nop_();为什么要连用两次,可以用一次吗,用一次和用两次有什么区别?
3.P0=0x7f;在这里是控制第一列的吧(这个不太确定),可以不加吗?

#include "reg51.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SRCLK=P3^6;
sbit RCLK=P3^5;
sbit SER=P3^4;

u8 ledduan[]={0x38,0x44,0x42,0x21,0x42,0x44,0x38,0x00};
u8 ledwei[]={0x7f
,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Hc595SendByte(u8 dat)
{
        u8 a;
        SRCLK=0;
        RCLK=0;
        for(a=0;a<8;a++)
        {
                SER=dat>>7;
                dat<<=1;

                SRCLK=1;
                _nop_();
                _nop_();
                SRCLK=0;
        }

        RCLK=1;
        _nop_();
        _nop_();
        RCLK=0;
}

void main()
{
        u8 i;
        while(1)
        {
                P0=0x7f;
                for(i=0;i<8;i++)
                {
                        P0=ledwei[i];
                        Hc595SendByte(ledduan[i]);
                        delay(100);
                        Hc595SendByte(0x00);
                }
        }
}

网友A:
用一次就是等一拍,用两次就是等两拍,只用一个,就是等的时间少了,根据你实际需求决定。

其实HC595频率可以高达27MHz, 如果你单片机的速度没有比他高,完全可以不用 NOP。反正我写HC595代码时从来不用NO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一次就是等一拍,用两次就是等两拍,只用一个,就是等的时间少了,根据你实际需求决定。

其实HC595频 ...

你还没用过硬件SPI驱动,速度更快,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C:
百度就知道!不懂先问度妹!

网友D:
你这个是驱动数码管的,最近也是在研究595 ,有的程序就没有nop ,这个是延时手册上有,dat 这个传参,我给你一个控制24个led 可以参考一下,我这个是最近抄的,多个可以这样一直下去
H595Sendbyte(0xff,0xff,0xff);
#include "74HC595.h"
sbit SRCLK=P3^2;//移位寄存器时钟(上升沿有效)
sbit RCLK=P3^3;//存储寄存器时钟(上升沿有效)
sbit sid=P4^3; //液晶LCD的sid与74hc595的ds工用
        /**
* @brief  595驱动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 3个联级74HC595的工作过程:
* 每个74HC595内部都有一个8位的寄存器,两个联级起来就有两个寄存器。ST引脚就相当于一个刷新
* 信号引脚,当ST引脚产生一个上升沿信号时,就会把寄存器的数值输出到74HC595的输出引脚并且锁存起来,
* sid是数据引脚,SH是把新数据送入寄存器的时钟信号。也就是说,srclk引脚负责把数据送入到寄存器里,rclk引脚
* 负责把寄存器的数据更新输出到74HC595的输出引脚上并且锁存起来。
**/
void  H595Sendbyte(u8 dat1,u8 dat2,u8 dat3) //595输出函数,         dat1 第一个595, dat2 第二个 dat3 第三个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8; i ++)
        {
                if(dat3 >= 0x80)
                {
                        sid = 1;
                }
                else
                {
                        sid = 0;
                }
                SRCLK = 0;        /*引脚的上升沿把数据送入寄存器*/
                  _nop_();
      _nop_();
                SRCLK = 1;
                dat3 = dat3 <<1;
        }
        for(i = 0; i < 8; i ++)
        {
                if(dat2 >= 0x80)
                {
                        sid = 1;
                }
                else
                {
                        sid = 0;
                }
                SRCLK = 0;        /*Srck引脚的上升沿把数据送入寄存器*/
                  _nop_();
      _nop_();
                SRCLK = 1;
                dat2 = dat2 <<1;
        }
        //temp = dat1;        /*再先送低8位*/
        for(i = 0; i < 8; i ++)
        {
                if(dat1 >= 0x80)
                {
                        sid = 1;
                }
                else
                {
                        sid = 0;
                }
                 SRCLK = 0;        /*SH引脚的上升沿把数据送入寄存器*/
                  _nop_();
      _nop_();
                 SRCLK = 1;
                 dat1 = dat1 <<1;
        }

            RCLK = 0;        /*rclk引脚把3个寄存器的数据更新输出到74HC595的输出引脚上并且锁存起来*/
            _nop_();
      _nop_();
            RCLK = 1;

}

网友D:
1.dat 没有定义,就没办法传参数,
2._nop_();有的程序都没有这句,只是延时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我最近也在研究595,给你一个595驱动24个led 参考一下 如果是n个可以这么一直写下去
void  H595Sendbyte(u8 dat1,u8 dat2,u8 dat3) //595输出函数,         dat1 第一个595, dat2 第二个 dat3 第三个
{
        unsigned char i;
//        temp=dat3;
        for(i = 0; i < 8; i ++)
        {
                if(dat3 >= 0x80)
                {
                        sid = 1;
                }
                else
                {
                        sid = 0;
                }
                SRCLK = 0;        /*引脚的上升沿把数据送入寄存器*/
                  _nop_();
      _nop_();
                SRCLK = 1;
                dat3 = dat3 <<1;
        }
        for(i = 0; i < 8; i ++)
        {
                if(dat2 >= 0x80)
                {
                        sid = 1;
                }
                else
                {
                        sid = 0;
                }
                SRCLK = 0;        /*Srck引脚的上升沿把数据送入寄存器*/
                  _nop_();
      _nop_();
                SRCLK = 1;
                dat2 = dat2 <<1;
        }
        //temp = dat1;        /*再先送低8位*/
        for(i = 0; i < 8; i ++)
        {
                if(dat1 >= 0x80)
                {
                        sid = 1;
                }
                else
                {
                        sid = 0;
                }
                 SRCLK = 0;        /*SH引脚的上升沿把数据送入寄存器*/
                  _nop_();
      _nop_();
                 SRCLK = 1;
                 dat1 = dat1 <<1;
        }

            RCLK = 0;        /*rclk引脚把3个寄存器的数据更新输出到74HC595的输出引脚上并且锁存起来*/
            _nop_();
      _nop_();
            RCLK = 1;

}

网友E:
单片机执行每一条指令都是需要时间的,
RCLK=1之后需要保持一段时间,就用NOP来耗时间,其实用其它指令也同样能达成目的。
用多少个,与需要延时量决定,你需要查看595的手册,了解这个时间量!
关键:是你对595的了解不够!
P0=0x7问题,需要你结合原理图,看P0口的接线。同样也需要你对595的了解透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还没用过硬件SPI驱动,速度更快,完全没有问题。

HC595严格来讲,属于移位寄存器,虽然,也可以用硬件SPI来传输,但是自由度不如软件控制来的高。

说来也奇怪,DS1302, 用硬件SPI传输会很爽,但是却没有人研究,还一个个的都说不是SPI,其实只是双线SPI用的少而已。反而HC595这种,本不是SPI,却特别热衷SPI传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C595严格来讲,属于移位寄存器,虽然,也可以用硬件SPI来传输,但是自由度不如软件控制来的高。

说来 ...

硬件SPI 通常用于与内存卡、物联网、USB模块、摄像头等高速传输数据,建议控制等长走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件SPI 通常用于与内存卡、物联网、USB模块、摄像头等高速传输数据,建议控制等长走线。

硬件SPI通常用于,完整字节的传输, HC595根据应用的需要,有时候,只是移位用,此时用硬件SPI反而不方便。所以,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