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的盆景生态监测(土壤多要素传感器+二氧化碳传感器+光强BH1780+DS18B20)

楼主(2021-10-13):
适合于盆景呵护或者大棚管理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硬件电路连接

硬件电路连接

串口监视效果

串口监视效果

引脚硬件连接

LED指示灯

LED1--->PC13

BH1750  光照
SDA----->PB5
SCL----->PB6

DS18B20  温度
DATA---->PA12

DHT11  温湿度
DATA---->PA11

土壤多要素传感器
EN------->PA1
RXD------>PA2
TXD------>PA3

二氧化碳传感器
RXD------>PB10
TXD------>PB11

CH340下载器
RXD------>PA9
TXD------>PB10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CO2.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TH117.h"
#include "bh1750.h"
#include "rs485.h"

int main(void)
{
        u8 i;
        u8 t=0,key;
        //u16 temp;//二氧化碳
        u8 tempera;
        short temperature;
        u8 humidity;
  u16 Light=0;//光强
        u8 USART3_buf[12];
        u8 rs485buf[30];
        u8 arr[8]={0X01,0X03,0X00,0X00,0X00,0X08,0X44,0X0C}; //土壤传感器问询帧
        u8 avr[8]={0X01,0X03,0X00,0X05,0X00,0X01,0X94,0X0B}; //二氧化碳问询帧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sart1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 115200
//        Usart3_Init(4800);                 //串口初始化为 4800
        RS485_Init(4800);        //初始化RS485
        USART3_Init(4800);        //初始化串口3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bh1750_Init();
        DS18B20_Init();
        DHT11_Init();
        DHT11_Read_Data(&tempera,&humidity);        //读取温湿度值
         //UsartPrintf(USART_DEBUG,"\r\n 温度:%d,湿度:%d,光照:%d",temp,humi,Light);
         UsartPrintf(USART_DEBUG,"\n\r\n      欢迎使用盆景生态监测系统");
         UsartPrintf(USART_DEBUG,"\r\n 本系统使用的传感器所能监测的环境因素有");
         UsartPrintf(USART_DEBUG,"\r\n 温度 空气温湿度 光强 氮磷钾 二氧化碳");

        while(1)
        {
if(t%10==0)                        //每100ms读取一次
                {
                UsartPrintf(USART_DEBUG,"\r\n");  //换行

      /*----------------------*///温度采集
                temperature=DS18B20_Get_Temp();
                if(temperature==0)UsartPrintf(USART_DEBUG,"\r\n DS18B20 Error!");             //DS18B20报错
    else{
                        if(temperature<0){
                                 UsartPrintf(USART_DEBUG,"-");    //负温度
                                temperature=-temperature;                                        //转为正数
                        }else
      UsartPrintf(USART_DEBUG,"\r\n DS18B20:温度:%d.%d%s",temperature/10,temperature%10,"℃");  //显示温度
                }

                /*-----------------------------------*///空气温湿度采集
                DHT11_Read_Data(&tempera,&humidity);        //读取温湿度值
                if(humidity>100||tempera>100||(humidity+tempera==0))UsartPrintf(USART_DEBUG,"\r\n DHT11 Error!");              //DHT11报错
    else {UsartPrintf(USART_DEBUG,"\r\n DHT11  :空气温度:%d%s",tempera,"℃");  //显示空气温湿度
                        UsartPrintf(USART_DEBUG,"\r\n        :空气湿度:%d%c",humidity,'%');  //显示空气温湿度
                        humidity=0;
                        tempera=0;
                }

                /*------------------------*///光照强度采集
                 bh1750_ReadOneTime();
                 bh1750_ReadContinuous1();
                 Light=getValue();
                 if(Light>1000)UsartPrintf(USART_DEBUG,"\r\n BH1750 Error!");       //BH1750报错
                else UsartPrintf(USART_DEBUG,"\r\n BH1750: 光照强度:%d",Light);              //显示光照强度

//                /*----------------------------------------------*///二氧化碳
                 USART3_Send_Data(avr,8);//发送问询帧
                for(i=0;i<10;i++){
                USART3_Receive_Data(USART3_buf,&key);//获取返回值及返回有效字节数
                if(key==7){
                        UsartPrintf(USART_DEBUG,"\r\n 二氧化碳含量:%d ppm",USART3_buf[3]*256+USART3_buf[4]);
                        for(i=0;i<12;i++)USART3_buf[i]=0;
                }
        }
                if(i==10)UsartPrintf(USART_DEBUG,"\r\n 二氧化碳监测 Error!:");

                /*-------------------------------------------*///土壤多要素传感器
      RS485_Send_Data(arr,8);//发送问询帧

                  for(i=0;i<20;i++){
                  RS485_Receive_Data(rs485buf,&key);//获取返回值及返回有效字节数
                  if(key==21)    //表示接收到有数据
                 {
                        if(rs485buf[3]<4){  //判断数据合理性
                        UsartPrintf(USART_DEBUG,"\r\n 土壤多要素传感器");
                        UsartPrintf(USART_DEBUG,"\r\n         水分:  %d.%d%c",(rs485buf[3]*256+rs485buf[4])/10,(rs485buf[3]*256+rs485buf[4])%10,'%');    //显示土壤湿度
                        UsartPrintf(USART_DEBUG,"\r\n         温度:  %d.%d%s",(rs485buf[5]*256+rs485buf[6])/10,(rs485buf[5]*256+rs485buf[6])%10,"℃");   //显示土壤温度
                        UsartPrintf(USART_DEBUG,"\r\n         电导率:%d.%d%s",(rs485buf[7]*256+rs485buf[8])/10,(rs485buf[7]*256+rs485buf[8])%10,"us/cm");//显示土壤电导率
                        UsartPrintf(USART_DEBUG,"\r\n         PH值:  %d.%d",(rs485buf[9]*256+rs485buf[10])/10,(rs485buf[9]*256+rs485buf[10])%10);        //显示土壤湿度
                        UsartPrintf(USART_DEBUG,"\r\n         氮含量:%d.%d%c",(rs485buf[11]*256+rs485buf[12])/100,(rs485buf[11]*256+rs485buf[12])%100,'%');    //显示土壤湿度
                        UsartPrintf(USART_DEBUG,"\r\n         磷含量:%d.%d%c",(rs485buf[13]*256+rs485buf[14])/100,(rs485buf[13]*256+rs485buf[14])%100,'%');    //显示土壤湿度
                        UsartPrintf(USART_DEBUG,"\r\n         钾含量:%d.%d%c",(rs485buf[15]*256+rs485buf[16])/100,(rs485buf[15]*256+rs485buf[16])%100,'%');    //显示土壤湿度
                        UsartPrintf(USART_DEBUG,"\r\n         盐度:  %d.%d%c",(rs485buf[17]*256+rs485buf[18])/100,(rs485buf[17]*256+rs485buf[18])%100,'%');    //显示土壤湿度
      //i=21;
                         }        //else temp++; //UsartPrintf(USART_DEBUG,"\r\n 土壤多要素传感器 Error!");  //累计获取到错误数据
                for(i=0;i<30;i++)rs485buf[i]=0;
         } //else temp++; //UsartPrintf(USART_DEBUG,"\r\n 土壤多要素传感器 Error!");       //累计没有获取数据

}
    if(i==20)UsartPrintf(USART_DEBUG,"\r\n 土壤多要素传感器 Error!");           //十次算作获取失败

                }

                 delay_ms(10);
                t++;
                if(t==11)
                {
                        t=0;
                        LED1=!LED1;

                }
        }
}

所有代码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
土壤多要素传感器用的是哪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壤多要素传感器用的是哪款?

如图所示,可以在某一个宝收到。

网友B:
能不能看看您485芯片的读取板,我想参考一下,刚开始学485这一部分,希望您能指导一下

楼主(2021-11-12):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看看您485芯片的读取板,我想参考一下,刚开始学485这一部分,希望您能指导一下

我DIY的板子不严谨,你可以在网上收索RS485的工作电路,我参考的是正点原子原理图。

网友C(2022-05-23):
大佬,我参照你的代码写了,采集不到数据,怎么调试啊?

网友D:
Hello
If you really have  temperature 0
is this line of code OK ?
if(temperature==0)UsartPrintf(USART_DEBUG,"\r\n DS18B20 Error!");             //DS18B20报

网友C:
大佬,为什么我用rs485转ttl,使用土壤氮磷钾传感器采集不到数据啊

网友E(2024-03-23):
485是直接转串口了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