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一个ZVS升压电路,出门可以做应急用电 12v to 220v

楼主(2021-10-14):
自制一个ZVS升压电路,出门可以做应急用电:)12v to 220v.制作的比较简单,但是好用:)附件有高清电路图。

网友A:
10k电阻8分子1瓦足够,470欧电阻1瓦也够。

网友B(2021-12-12):
1uf谐振电容多并联是否可以提高功率

网友C:
请问变压器是什么规格的?有型号吗?还是自己做

网友D(2023-11-30):
我闭门造车瞎捣鼓的,其实就像这个。
我这个,不见经传,而阁下这种,网上多了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uf谐振电容多并联是否可以提高功率

电容多并几个,功率也许能增加,但频率下降了。
用 n² 个1µF电容,可组成1µF电容,作用是提高耐压,但功率不会增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闭门造车瞎捣鼓的,其实就像这个。
我这个,不见经传,而阁下这种,网上多了去。

这是用什么仿真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是用什么仿真的?

手机软件PROTO免费版,功能不多但已够用,界面简洁,操作方式趁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