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舍的通风设计除了温湿度还阔以从哪方面入手呢?求大神们给个思路

楼主(2021-10-14):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应该到养鸡场实地考察,根据实际需求设计电路。在这里问大多是闭门造车的答复。

网友B:
加个二氧化碳传感器也可以

网友C:
赞同沙发的意见

网友D:
对,建议你去实地考察一下。

网友E:
风速还有通风管道口径,方向

网友F:
有害气体浓度,防盗等

网友G:
氨气浓度可以考虑

网友G:
买一个MQ-135氨气浓度传感器配合检测电路应该可以探测到鸡舍空气污染情况。

网友G:
简单的可以设计一个有害气体检测,温度检测电路,然后对这2个输出做或运算处理,只要有一个参数超过设定值就开启通风系统换气。

网友H:
我觉得光照也挺重要,温度测量应该使用热成像给鸡也测个体温,也要测不同区域温度和湿度,食物和水也要检测,还有检测空气固体颗粒情况判断是否在打架,如果不实地看可能想的比较虚。

网友I:
还有污染气体  甲烷  二氧化碳  等等

网友J:
一般养鸡厂在养鸡要注意温度,通风是在太热时,如夏天,冬天还是加热房间的;还有,要测试水质;不好的水,容易死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