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可不可以在复位STM32的同时拉高置零线的电平

楼主:
现在希望在复位STM32的同时将编码器数据置零,我想了下面这个电路,请大神们帮我看看可不可以使用。

网友A(2021-10-14):
或者用单片机检测复位标志,再用程序控制置零线电平?

网友B:
你的要求是秒的级别,就要用软件解决了,写程序。

网友C:
赞同板凳的做法

网友D:
写程序用IO口控制置零线。

网友E:
r100不需要,去掉。

网友E:
r100不需要,去掉。r103换成1000m,三极管23脚之间接一个100uf电容,差不多能3秒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或者用单片机检测复位标志,再用程序控制置零线电平?

没看到这句, 你愿意的IO控制的话,那么检测复位标志是最合适的方法了。而且其实不用检查复位标志,既然是程序复位了,都是从头开始运行,你只要程序启动了,就去请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