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如何显示不确定位数的数字?

楼主(2021-10-14):
平时使用LCD都是显示固定位数的数字。现在我想要动态显示一个累加的值,这个值从1开始累加,我又不知道需要显示时候这个值是几位数,该如何显示出来?

网友A:
先学会如何从变量X中取出一个数字显示。
而后再将解决命题的问题。

网友B:
程序中要显示时判断几位数,再显示呀

网友C:
先确定这个变量最大是多少,就知道几位了,再分离出每个位,按位置送显,高位等于零的数可以消隐。

网友D:
第1步,判断几位。第2步,分离各位的数字。第3步,按从高到低显示各位数。第4步,后面没有数字的,进行消隐(可以发送空字符)。如确定最高显示4位数,而要显示的数值只有两位数,那么显示这两位数后,后面的2位数字就必须进行消隐。

网友E:
首先将这个数字转换成字符串,求出这个字符串的长度,就知道位数了。然后就可以根据需要显示。

网友F:
把这个值分解出来,比如该值是ABCDE最大能达到万位,就A=ABCDE/10000  B=ABCDE%10000/1000,其他的同理,分解出来后就可以一个挨着一个显示,表示出这个数,首先确定这个数最大能达到哪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