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24V用什么芯片可以稳定输出正负12V?或者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
想问一下输入24V用什么芯片可以稳定输出正负12V
或者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2021-10-14):
这个用DC/DC就可以做到,只要负荷不是太大。

网友B:
反激电源

网友C:
降压IC就可以,建议用DC-DC的。。

网友D:
还可以用两个同样阻值的电阻分压分出一个虚地,,把虚地看成0,把24V看成12V,把0V看成-12V即可,运放电路我经常这么干,但是你需要的地电流很大就不建议这么做了。

网友E:
正负12V之间的电压差就是24V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还可以用两个同样阻值的电阻分压分出一个虚地,,把虚地看成0,把24V看成12V,把0V看成-12V即可,运放电路 ...

理论上可以,实用中很难!

网友G:
我给你来个试试

网友H:
用7812,做出12v,把他当做地,原24v正极作为12v正输入,原24v负极作为12v负输入。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用7812,做出12v,把他当做地,原24v正极作为12v正输入,原24v负极作为12v负输入。

这个办法应该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用7812,做出12v,把他当做地,原24v正极作为12v正输入,原24v负极作为12v负输入。

你这个办法还不如我那个两个电阻的方案,因为你不知道虚拟地(也就是7812的输出端)的电流方向,起码两个电阻可以吸收也可以送出。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破办法还不如我那个两个电阻的方案,因为你不知道虚拟地(也就是7812的输出端)的电流方向,起码两 ...

你这个带负载能力比较差吧,而且如果负载电阻差别大了,也不一定是正负12V了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办法还不如我那个两个电阻的方案,因为你不知道虚拟地(也就是7812的输出端)的电流方向,起码两 ...

上次被我回的没话讲了之后,消停了一个多星期又上线了?我就想问你, 你每次怼人之前, 能不能先做个试验? 别自以为自己什么都懂,自己以为的就是事实行不行?

我还没怼你两个电阻呢,你到已经开始开喷了? 假定你两个 100欧电阻分压,输出虚地, 你再用一个100欧阻值的设备,通过你做出来的虚地和你创造出来的 新12V(原来的24V) , 你看看你的虚地是不是从 你以为的12V飘到16V了? 虚地和你搭建出来的12V,只有8V的压差了? 你居然会以为这么个电路,会比7812好?搂主和你有仇?你要这样搞他?

然后,我告诉井底之蛙(这是你喜欢用的词)7812的输出端是可以输入的,也有稳压效果,这个我是长期试验过的,在0.5A 电流前提下,可以稳定输入输出无飘移,如果有7912配合,可以最大1.5A电流无飘移,但是要注意降温。

网友J:
用大功率运放绝对可以,我一直用

网友J:
用大功率运放,绝对可以,我一直在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J:
用大功率运放,绝对可以,我一直在用

大功率运放理论上可以,但成本很难接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破办法还不如我那个两个电阻的方案,因为你不知道虚拟地(也就是7812的输出端)的电流方向,起码两 ...

电阻均压的前提是轻负载,而且2路负载平衡才可以实现。况且电阻阻值必须小于负载等效阻抗,否则难以实现。如果是轻负载,可以考虑串联电阻后并联稳压二极管要可靠一些。7812完全可行。

网友F:
成本最低的性价比最高的是7812,但前提是24V电压必须稳定,否则,+12V电压会出现波动!而最可靠的方案是8楼的DC-DC。但成本略高。电路略复杂,具体方案要看楼主的具体应用了。

网友F:
至于大功率运放虽然可以接成电压跟随器的形式采集24V中点电压,从而获得1/2输入电压输出,但其成本太高,LM12这样的大功率运放价格在100元左右,而且比较难买到,显然,性价比不高,不值得。

网友F:
这里仅仅是技术讨论,如果有不妥的地方,还请各位见谅!

网友K:
不仅5楼这么干,我也这么干的。
例如:将两个等值电阻如100K,串接在24V与0之间,电阻的中点用一个运放做成跟随器(OUT与+短接,两电阻中间接-),则OUT端就可以看成是【地】,此时24V看成是【+12】,0V看成是【-12】。能驱动的电流,限在运放OUT能提供的电流之内。

网友H:
引用 网友K:
不仅5楼这么干,我也这么干的。
例如:将两个等值电阻如100K,串接在24V与0之间,电阻的中点用一个运放做 ...

虽然,不知道你为啥要帮5楼那个喷子洗地。

但是,你这个电路里电阻的分压所代表的定义,更多的是一个参考基准,你最终是运放来实现的 +12 GND -12. 严格来讲属于运放方案。

而5楼完全就是“你这个破办法还不如我那个两个电阻的方案,”  换句话说…… 算了,不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电阻均压的前提是轻负载,而且2路负载平衡才可以实现。况且电阻阻值必须小于负载等效阻抗,否则难以实现 ...

别扯了,电阻加稳压管可行!但是7812大概率不可行!!!因为7812只能吐出来电流,不能吸进去电流,不知道虚地的电流方向就别用7812犯傻。。。

至于那个idiot我在这里看他表演。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别扯了,电阻加稳压管可行!但是7812大概率不可行!!!因为7812只能吐出来电流,不能吸进去电流,不知道 ...

最扯得就是你,什么都不知道就先开喷, 7812的原理都不知道,就一个劲地喊电流方向, 7812为了确保稳定的提供12V输出,当输出端高于12V就会从GND泻放,来确保输出端始终维持在12V, 换句话说,当你24V接负载然后接7812的输出端,这个时候就可以近似把7812看作一个大功率的12V稳压管,你连这些都不知道,就开始喷了,还可命的推销两个电阻分压法,人家好歹还推荐运放法,你也就口嗨嗨。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别扯了,电阻加稳压管可行!但是7812大概率不可行!!!因为7812只能吐出来电流,不能吸进去电流,不知道 ...

俗话说,事不过三,本来想,和上次一样,差不多就不要和你计较了。但是想想,我了彻底避免第三次类似的事情,还是要再补点料。

“电阻加稳压管可行!但是7812大概率不可行”  很想问问,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你什么心情,脸红不红。
说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不知道7812是“三端稳压管”? 又知道不知道三端稳压管是稳压管中的一种? 然后,你知道不知道,三端稳压管和二极稳压管的区别?
说的太深怕你不懂,简单来讲,电阻+二级稳压管能实现的功能, 三端稳压管都能实现, 但是反过来,三端稳压管能实现的功能 电阻+二级稳压管 可能实现不了。

现在,你那句 “电阻加稳压管可行!但是7812大概率不可行”  还敢再说一遍吗?idiot?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最扯得就是你,什么都不知道就先开喷, 7812的原理都不知道,就一个劲地喊电流方向, 7812为了确保稳定的 ...

上面是LM7812的内部图,没法全部分析其原理,但是可以看出输出到地并没有功率管,因此你提出的吸收电流是不存在,并任何稳压芯片是不会有双向调整的电路,这样会增加功耗,也没必要,你这个方案如负电源的负载电流大,这个线路应该能用,但是如正电源负载电流大,负电源肯定会变大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L:
上面是LM7812的内部图,没法全部分析其原理,但是可以看出输出到地并没有功率管,因此你提出的吸收电 ...

如果你是出于探讨目的,就和你简单探讨一下。

其实,内部图我也没有仔细看过, 你发了,我才看一下, R8,和T6 这路线就是控制拉低 OUTPUT电压的作用,然后,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看手册中 7805系列的  扩流电路  虽然主要用到的是三极管的基极跟随,但是,最终,三极管输出的电压,还是并到了OUTPUT上(不并的话就没78管什么事了),依靠OUTPUT的 “输入” 功能把电压拉低到OUTPUT的 额定电压。
最后,实践出真知,运放是最合理的方案,但是电路麻烦,7812是最简单的电路,(当然如果你也认同电阻分压更和理的话,就电阻分压最简单了)。手残的我(而且运放中输出需要的电容计算一直是我弱项),长期用7812配合24伏电源输出 正负12V,0.5A电流没有任何问题(当然,如果明确知道+12V用的比-12V多,我会换7912,要求高的我会7912和7812联用)。
在这里声明一点,在这个论坛中,我一旦发表,都是自己实践过的,哪怕其他人的观点,多么的不可思议,甚至“诡异”,只要自己没有实践过,我一般不反驳,不象某些人自己没有实验过就冠以“扯淡”,“开玩笑” “犯傻”之类的。所以,如果我的方案,你觉得不理解,可以和我讨论,你觉得有什么不合理,你可以实验后跟我讨论,我都十分欢迎,只要不要像某些自以为是的idiot一天没绑绳子就乱咬,就可以了。

网友M:
运放的方法可以得到正负12V,但是地线变成了模拟地线。使用DC/DC方案可以得到正负12V,地线不变。

网友F:
7812作为稳压IC,其输出与GND之间要维持12V压差!我们不管他有没有吸收电流能力,但只要输出低于12V,7812就会增大输出,反之,如果某种原因导致输出增大高于12V,则7812会相应降低输出以确保输出稳定在12V.

网友N:
找一下金升阳的电源芯片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