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1K08单片机的红外通信问题,求大佬们赐教

楼主:
购买了STC 8G1K08-38I-SOP16的最小系统板和红外接收模块。想通过红外遥控器,控制单片机P1.0口的输出,驱动led,这个红外接收程序在51单片机上能正常使用,到STC 8G上按遥控器后,能检测到外部中断,P1.0口输出没反应,用ISP里建议的延迟函数和单片机小精灵里建议的延迟函数分别试了也是不行。求大佬能赐教下

电路图在附件中

单片机程序代码如下:
#include "STC8.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one=P1^0;  //定义I/O口别名
sbit IRIN=P3^2;

u8 IrValue[6];
u8 Time;

void Delay7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a,b;
    for(b=199;b>0;b--)
    for(a=193;a>0;a--);
}

void Delay1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52;a>0;a--);
}

void Delay10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a,b;
    for(b=58;b>0;b--)
    for(a=8;a>0;a--);
}

void Delay8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a,b,c;
    for(c=58;c>0;c--)
        for(b=151;b>0;b--)
            for(a=49;a>0;a--);
    _nop_();
}

void IrInit()  //初始化函数
{
        IT0=1;//下降沿触发
        EX0=1;//打开中断0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IRIN=1;//初始化端口

        P1M0=0xff;
        P1M1=0x00;
        P3M0=0x00;
        P3M1=0x00;

        one=0;
}

void main()
{
        IrInit();
        while(1)
        {

                while(IrValue[2]==0x45)//灯开
                {
                        one=1;
                        Delay80ms();
                        one=0;
                        Delay80ms();
                }

                while(IrValue[2]==0x46)//灯关
                {
                         one=0;
                }

        }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读取红外数值的中断函数
{
        u8 j,k;
        u16 err;
        Time=0;
        Delay7ms();        //7ms
        if(IRIN==0)                //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1000;                                //1000*10us=10ms,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
                /*当两个条件都为真是循环,如果有一个条件为假的时候跳出循环,免得程序出错的时
                侯,程序死在这里*/
                while((IRIN==0)&&(err>0))        //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
                {
                        Delay10us();
                        err--;
                }
                if(IRIN==1)                        //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
                {
                        err=500;
                        while((IRIN==1)&&(err>0))                 //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Delay10us();
                                err--;
                        }
                        for(k=0;k<4;k++)                //共有4组数据
                        {
                                for(j=0;j<8;j++)        //接收一组数据
                                {

                                        err=60;
                                        while((IRIN==0)&&(err>0))//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
                                        {
                                                Delay10us();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
                                        {
                                                Delay100us();         //0.1ms
                                                Time++;
                                                err--;
                                                if(Time>30)
                                                {
                                                        return;
                                                }
                                        }
                                        IrValue[k]>>=1;         //k表示第几组数据
                                        if(Time>=8)                        //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565us,那么是1
                                        {
                                                IrValue[k]|=0x80;
                                        }
                                        Time=0;                //用完时间要重新赋值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
}

网友A(2021-10-15):
#include<STC15W408AS.H>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CP_S0 0x10               //P_SW1.4
//#define CCP_S1 0x20               //P_SW1.5
#define LED_Port P1
#define CMD_IDLE    0               //空闲模式
#define CMD_READ    1               //IAP字节读命令
#define CMD_PROGRAM 2               //IAP字节编程命令
#define CMD_ERASE   3               //IAP扇区擦除命令

//#define ENABLE_IAP 0x80           //if SYSCLK<30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1           //if SYSCLK<24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2           //if SYSCLK<20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3             //if SYSCLK<12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4           //if SYSCLK<6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5           //if SYSCLK<3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6           //if SYSCLK<2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7           //if SYSCLK<1MHz

#define IAP_ADDRESS 0x0000          //测试地址
sbit led1 = P1^4;
sbit led2 = P1^3;
sbit led3 = P1^2;
//sbit led4 = P3^3;
//sbit led5 = P1^3;                 //p1.3
//sbit led6 = P3^1;
//sbit led7 = P3^0;
//sbit led8 = P1^7;
//sbit led9 = P5^5;
//sbit led10= P5^4;
//sbit IRIN=P3^2;                   //红外接收器数据线
sbit IR_Out = P3^2;
uchar num,sum,mode;
sbit IR_Flag = P1^1;
unsigned char dat[4] = {0,0,0,0};
void led();
void key();
void IapIdle();
uchar IapReadByte(uint addr);
void IapProgramByte(uint addr, uchar dat);
void IapEraseSector(uint addr);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0;x<50;x++)
for(y=z;y>0;y--);
}

void main()
{
P1M0=0xFF;
P1M1=0x00;
P3M0=0x00;
P3M1=0x00;
P5M0=0xFF;
P5M1=0x00;
ACC = P_SW1;
//ACC &= ~(CCP_S0|CCP_S1);  //CCP_S0=0 CCP_S1=0
P_SW1 = ACC;               //(P1.2/ECI, P1.1/CCP0, P1.0/CCP1, P3.7/CCP2)
CCON = 0;                  //初始化PCA控制寄存器
                            //PCA定时器停止
                            //清除CF标志
                            //清除模块中断标志
CL = 0;                    //复位PCA寄存器
CH = 0;
CMOD = 0x02;               //设置PCA时钟源
                            //禁止PCA定时器溢出中断
PCA_PWM0 = 0x00;           //PCA模块0工作于8位PWM
CCAP0H = CCAP0L = 0xFF;    //PWM0的占空比为87.5% ((100H-20H)/100H)
CCAPM0 = 0x42;             //PCA模块0为8位PWM模式
CR = 1;                    //PCA定时器开始工作
//EA =1;
//EX0=1;
//IT0=1;
//IRIN=1;
IR_Out = 1;
TMOD = 0x01;              // 定时器0,方式1
IT0 = 1;                  // 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
EX0 = 1;                  // 准许外部中断
EA = 1;                   // CPU准许中断

led1=led2=led3=0;
//sum=IapReadByte(0x0010);
//num=IapReadByte(0x0020);
mode=IapReadByte(0x0030);
while(1)
  {
   key();
   switch(mode)
    {
         case 0x01:led1=led2=led3=0;break;
         case 0x02:CCAP0H = CCAP0L = 0x00;led();key();break;
     case 0x03:CCAP0H = CCAP0L = 0x96;led();key();break;
         case 0x04:CCAP0H = CCAP0L = 0xD2;led();key();break;
     default :led1=led2=led3=0;break;
        }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i,j;
EX0 = 0;            // 关闭外部中断0
IR_Flag = 0;        // 执行中断程序时,LED灯亮
i = 10;             // 0.793ms延时,运行10次
while( --i )
  {
   TH0 = 0xfc;       // 定时0.793ms,延时0.793ms*10=7.93ms
   TL0 = 0xe7;
   TR0 = 1;
   while( !TF0 );
   TF0 = 0;
   TR0 = 0;          // 这7.93ms期间只要IR_Out变高电平,就非合法的红外信号,跳出
   if( IR_Out )
    {
         EX0 = 1;        // 准许中断
         return ;
    }
  }

                      // 程序进行到这里,表明是合法的红外信号(利用9ms判断)
  while( !IR_Out );   // 等待9ms低电平过去
                      // 程序进行到这里,表明经过9ms低电平
  TH0 = 0xf6;
  TL0 = 0xff;
  TR0 = 1;
  while( !TF0 );
  TF0 = 0;
  TR0 = 0;            // 延时2.305ms

                      // IR_Out 为低表明是连发码,不予理睬,跳出
  if( !IR_Out )
   {
    EX0=1;
    return;
   }

                        // 程序进行到这里,表明是引导码,等待4.5ms高电平的过去
  while( IR_Out );

  for(i=0; i<4; i++)    // 开始接收用户码
   {
    for(j=0; j<8; j++)
     {
      while( !IR_Out ); // 等待低电平过去
      dat[i] >>= 1;     // 把上次的数据位右移一位
      TH0 = 0xfc;
      TL0 = 0xe7;
      TR0 = 1;
      while( !TF0 );
      TR0=0;
      TF0=0;            //延时0.793ms

                        // 若为数据"1",则延时后IR_Out为高电平
      if( IR_Out )
       {
        dat[i] |= 0x80; // 所有数据位1放最高位
        while( IR_Out );// 等待高电平过去
        }
      }
    }
                        //LED_Port = dat[2];
  num = dat[2];
  EX0=1;                // 开中断
  return;
}
给一个给你参考下,最近我弄的,芯片是用STC15W408AS   内部频率110.592M

网友B:
【到STC 8G上按遥控器后,能检测到外部中断】
既如此,就将红外接收端接到外部中断口,中断后给LED的端口改变一下。不就好了。
几句就搞定了,不用这么复杂吧。

网友C:
你直接在线仿真, 然后控制P1.0 看看有没有反映, 然后、在线仿真看看红外到底收到什么码,比这里问,我们替你猜,效率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