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估算

楼主(2021-10-14):
各位,突然想到一个计算题,如下:0.1R=10A,1R=0.45A,那么按规律算出2R或3R分别是多少呢?一下子记不起来怎样算了,

网友A:
串联并联不知道,外部电路不知道,这算个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并联不知道,外部电路不知道,这算个头啊?

按规律算呀,大哥

网友B:
这还不简单,你假设电源是个理想电压源串电阻(电源内阻),代到你的负载电流上不就算出来电压和内阻了吗?初中数学不值得在这里列出方程。

网友C:
0.15A   0.07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规律算呀,大哥

如同知道两个坐标点,无法在坐标轴画出fx曲线一样的道理,你这电阻,是串联还是并联,还是混连都不确定,仅仅两个值,是推不出下一个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