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霍尔传感器是否能判断电机正反转?

楼主:
在做智能消防栓,想判断消防栓的开和关,想的是用普通霍尔传感器来判断,但是无法判断转向,想询问各位大佬有什么办法?
正交编码器不想用。ss400系列霍尔传感器因为工作电流较大也被否决了。
一个霍尔传感器测速上升沿触发,一个霍尔传感器低电平判断转向尝试过,但是在设计中不符合设计目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呢?

网友A(2021-10-14):
判断转向要用到两个霍尔,一个码盘,一个D触发器。

网友B:
两个霍尔放在 0和90度位置, 先0 再 90 就正转, 先90 再 0 就是反转,测象差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个霍尔放在 0和90度位置, 先0 再 90 就正转, 先90 再 0 就是反转,测象差就好。

感觉貌似不可以吧,如果磁铁恰好在两个霍尔器件90°的中间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判断转向要用到两个霍尔,一个码盘,一个D触发器。

两个霍尔,两个触发磁铁,角度重合这种方式可行吗

网友D:
两个霍尔分别为 1 ,2 切割 30度圆弧,
当,1 =〉 2 霍尔跳变时间 为 2=〉1 跳变时间的11倍 (可以简化为 大于判断),则为正转。
当,2 =〉 1 霍尔跳变时间 为 1=〉2 跳变时间的11倍 (可以简化为大于判断),则为反转。

其实可以 切割  120度圆弧 2倍率 来判断,但是,考虑到 瞬间加速或减速,可能造成的误判,11倍率的话,哪怕急刹车也很难误判。

网友E:
两个应该不可以。三个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感觉貌似不可以吧,如果磁铁恰好在两个霍尔器件90°的中间呢?

这种情况还要加入计时就能区别,毕竟转90度和转270度所需时间有明显不同。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感觉貌似不可以吧,如果磁铁恰好在两个霍尔器件90°的中间呢?

两个霍尔AB相近放置,假设输出  01 11 10 00正传,10 11 01 00既反转。想提高探测精度就多装磁铁。

网友H:
参照一下旋转编码器 A B脉冲   谁先动作  就可以确定方向

网友I:
用磁编码器吧,这个可是用来判断电机主轴角度的,用在你这个方案里绝对可行。

网友J:
电机正反转是什么控制的?  如果是单片机控制、它自己知道。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电机正反转是什么控制的?  如果是单片机控制、它自己知道。

因为负苛的原因,本来主轴要转10圈,实际上只转了9圈多一点。这就需要检测主轴的角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J:
电机正反转是什么控制的?  如果是单片机控制、它自己知道。

因为我在做消防栓,我是在消防栓的开关上套了一个磁铁,手动转消防栓的开关

网友K:
两个霍尔正交可以判断正反转,我的产品方案就用它,量太大,不得不考虑成本。但可能的话还是3个更可靠,毕竟贵不了几个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两个霍尔,两个触发磁铁,角度重合这种方式可行吗

两个霍尔按90度放置。输出信号要保证相差1/4周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觉貌似不可以吧,如果磁铁恰好在两个霍尔器件90°的中间呢?

一定要初始化,确定位置。 不管什么方案,没有初始化都没法确定初始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两个霍尔分别为 1 ,2 切割 30度圆弧,
当,1 =〉 2 霍尔跳变时间 为 2=〉1 跳变时间的11倍 (可以简化为  ...

这个想法很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两个应该不可以。三个行

对的,三个可以判断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感觉貌似不可以吧,如果磁铁恰好在两个霍尔器件90°的中间呢?

这种如9楼方式,类似编码器,有4种状态,要至少取2次状态,然后根据状态变化来判断。当恰好在90°的时候,根据前一次的状态即可判断是正反转。

网友L:
这个如果在转动过程中有停顿或者有很大的加速度变化,会有机会误判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L:
这个如果在转动过程中有停顿或者有很大的加速度变化,会有机会误判吧?

所以我建议搂主11倍率风割法,即使10倍加速度也不会误判。

其实,主要是楼主指定2个霍尔。1个霍尔的话,反而有更好的方法。还绝对不会误判。

网友M:
两个HAL,判定正反转的前提是,磁缸运动了一个周期后才能有答案。即磁缸经过了ABA,或BAB。
判断方式,参考6楼的回复。
要点:AB不对称放置,即A到B与B到A距离差较大。
缺点:运动不足一周,无有答案。

网友A:
正传自左向右看波形,反转自右向左看波形,看看D触发器Q的电平变化。

网友N:
有没有那种非常便宜的正交编码器???不用准确。

网友O:
两个就可以 23和24楼说的很清楚了